[其它产品/技术] 有没有产品选型表啊?

楼主(2023-10-31):
想要找一款能支持做usb主设备的芯片

网友A:
FX3有OTG功能,可以作为USB2.0的主机,可以参考以下链接:https://www.infineon.com/cms/en/product/universal-serial-bus/usb-peripheral-controllers-for-superspeed/ez-usb-fx3-usb-5gbps-peripheral-controller/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Knowledge-Base-Articles/Testing-USB-Host-and-USB-OTG-examples-of-FX3-SDK-KBA232813/ta-p/272226

网友B(2024-05-27):
能否详细的描述你的需求?英飞凌提供USB 2.0/3.0的Controller:
USB 2.0 Controller可参考: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product/universal-serial-bus/usb-2.0-peripheral-controllers/
USB 3.0 Controller可参考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product/universal-serial-bus/usb-peripheral-controllers-for-superspeed/

网友C:
英飞凌的芯片有USB功能还很多,结合其他应用进行选型

网友D:
那必须是有的,可以参考英飞凌官方进行选型或者找代理

网友E:
推荐FX3,可以作为USB主机,有OTG功能

网友F:
一般USB都是从机,主机不多

网友G:
其实你可以去官网找找选型手册,一般会找到啊

网友H:
你可以考虑其他芯片型号不?如果可以我帮你找其他的芯片

网友I:
英飞凌的XMC系列微控制器可以支持USB主设备功能

网友J:
XMC4000系列微控制器具有USB主设备功能,并且提供了丰富的外设接口和功能,适用于需要USB主设备功能的应用场景

网友K:
这个我觉得就可以找代理商了吧

网友L:
英飞凌的芯片用的不多,不过一般来说找个带OTG这种主机模式的话,不多

网友M:
建议您访问英飞凌的官方网站或联系他们的客户支持团队,以获取关于XMC系列微控制器的详细信息和技术支持

网友N:
其实得看你用USB的什么功能,其实不一定非要主机模式吧

网友O:
我建议直接找原厂咨询,而且我觉得可以看看沁恒的USB芯片,也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