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MSPM0L1306开发板试用体验+3 UART 接收超时中断使用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3-10-31):
原本想使用UART 接收超时中断测试不定长度数据的DMA接收,但UART 接收超时中断始终调不通,我使用接收中断是没有问题的
接收中断的测试配置如下
2692ad03e186e3adaf15c12d06600769
中断只使用了接收中断
bb89bf087f9fcacfc6d4667f46f579b4
程序非常简单
4cfd3197349917d3fafac2b8524dabb8
a330ddb25e476ec4ea9665be6ba41309
可以正常进串口中断
1d788da84d01338769aac793da2e7648
但将中断改为接收超时中断
68e5e24b5cb3f4212f99d293f987485d
9b4d8416886cb30b7ebb93aa2518908f
仿真时,串口中断就进不去了
仔细看用户手册,有个RXTOSEL值和中断超时有关,但从字面意思理解,为0应该也可以,但实际不是这样了,数值必须大于0才能触发超时中断。
28f6d2f59acbd3f387dd17da8af13e8f
7ff215ac34d99b096fab070b7326a68a
修改完这个值为1,就能正常进中断了。
d0e59e2cd7411827cda2078d520fe436
总结,尽管MPSM0 L是一颗主频不高的MCU,但TI设计时,非常用心,每个外设都做的比较有特色,这也让用户使用起来有点难度,想把每个功能用起来,需要仔细研究一下才行,头一次用M0这么费劲。

网友A(2023-11-30):
TI的M0确实和ST的内部寄存及功能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需要改变MCU的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M0确实和ST的内部寄存及功能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需要改变MCU的观念。 ...

和市面上大多数MCU确实差异比较大,对新手还有有点难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市面上大多数MCU确实差异比较大,对新手还有有点难度的。

确实上手比较慢一点,TI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推广以及需要更详细的文档来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