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116发生啸叫原因?

楼主(2023-11-01):
LM25116在输入电压范围31-42间,输入32V-33V啸叫,怎样可以改善呢?或者参数哪有需要修改的吗?参数根据TI的EXCEL匹配的。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
换电感和之前相比有改善,还是有噪声,而且是属于高于31V都有了。输入电容值加了也会减小。但是还是不能完全消除。有没有说需要增加什么具体的电感值电容值呢。是接近更好还是值越大越好呢?

网友A:
原理图 PCB 实物发来看看

网友A:
输出做多少?电流多少?
手册有推荐电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 PCB 实物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做多少?电流多少?
手册有推荐电感的

做输出28V,电流7A左右的。现在换接近点的功率电感声音是好多了,还是一直有声音消除不了。而且现在是输入高于32V都会声音,负载到200W之间声音一样的。

网友B:
换个额定电流大一点的电感,啸叫应该就会好很多了,可以尝试一下这种问题基本都是试错。

网友C:
这个电路的输出滤波电容怎么没有瓷介电容?

环路补偿参数需要调整。应该是环路负反馈不稳定变成正反馈自激振荡了。
R12,C26,C23 需要工具实际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的输出滤波电容怎么没有瓷介电容?

环路补偿参数需要调整。应该是环路负反馈不稳定变成正反馈自 ...

有陶瓷电容,现在就是前后都是放的都是陶瓷电容的。测试时还加了电解电容。你说的是什么工具调整呢?

网友A:
你电感用的哪种?实物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的输出滤波电容怎么没有瓷介电容?

环路补偿参数需要调整。应该是环路负反馈不稳定变成正反馈自 ...

按照EXCEL重新匹配了值现在明显改善了,没有声音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陶瓷电容,现在就是前后都是放的都是陶瓷电容的。测试时还加了电解电容。你说的是什么工具调整呢?
...

网络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感用的哪种?实物照片看看?

这两种不同的值都试过了,现在改了下楼上说的那个电容匹配了下。消除了测试150W时。

网友D:
应该是环路稳定性问题,试试改下前馈电容

网友E:
驱动应该有大小波了,环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应该有大小波了,环路不稳定

那这种应该怎样解决呢。有什么方法吗。昨天没有测试清楚结果还是啸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环路稳定性问题,试试改下前馈电容

前反馈这个电路是调试哪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的输出滤波电容怎么没有瓷介电容?

环路补偿参数需要调整。应该是环路负反馈不稳定变成正反馈自 ...

还是有啸叫呢,网络分析仪怎样使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有啸叫呢,网络分析仪怎样使用呢。

测量反馈回路放大器相位幅度特性。对照原厂推荐的特性曲线,修改反馈器件参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这种应该怎样解决呢。有什么方法吗。昨天没有测试清楚结果还是啸叫。 ...

挑战补偿网络的参数

参考9楼

自己可以去建模  或者利用相应的仿真软件

网友F:

一般负载电流大了,PWM控制前级频率很高就会啸叫,换个大电流的电感试试

网友G:

开关电源的啸叫,80%是电感在啸叫。
原因是负载太轻,电感上的开关频率切换到人可以听到的范围了。建议你参考手册7.2.2.2,根据电路的实测输入输出,重新计算下L的值。

网友H:

换一个频率看看。频率振荡刚好在人耳。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开关电源的啸叫,80%是电感在啸叫。
原因是负载太轻,电感上的开关频率切换到人可以听到的范围了。建议你参 ...

请问大佬:一般DC/DC芯片的开关频率是固定的(大几百K到2MHz),为何轻载时频率会降低呢?(我在使用一款升压DCDC,确实存在轻载时频率降到1KHZ左右,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J(2024-01-12):

你好,啸叫问题可以替换一下电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