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MPLAB X IDE的工程编译问题

楼主(2023-11-01):
我手上一个工程只能用clean and build,不能直接用build是什么原因

直接build会通不过报错:
make[2]: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F:/������', needed by 'build/default/production/_ext/867694782/ARP.o'.  Stop.
make[1]: *** [.build-conf] Error 2
make: *** [.build-impl] Error 2

BUILD FAILED (exit value 2, total time: 1s)

帮我看一下需要怎么处理,谢谢了

网友A:
还真没遇到过,我一直用的都是清除并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遇到过,我一直用的都是清除并编译。

我用清除编译是可以的,但是用后面那个下载按钮是编译和下载,编译的时候就会报错,所以试了一下前面的不清除编译,发现编译不过

网友B:
那就每次清除下呗

网友C:
检查你的工程文件和目录结构以及Makefile或其他构建系统中的规则

网友D:
其他工程也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他工程也是这样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他工程也是这样吗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