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嵌入式设备中常见的存储器

楼主(2023-11-01):
Flash 存储器:Flash 存储器是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常用于嵌入式系统中存储程序和数据。Flash 存储器可以被多次擦写和编程,而不会失去存储的数据,因此适合用于频繁更新的应用。

RAM 存储器:RAM 存储器是一种易失性存储器,常用于存储程序和数据。RAM 存储器读写速度快,但是断电后数据会丢失,因此不适合存储长期数据。

EEPROM 存储器:EEPROM 存储器是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可用于存储小量的程序和数据。它可以单字节擦写,而不需要整体擦除,因此适合用于存储频繁更新的小量数据。

SD 卡:SD 卡是一种常见的可移动存储设备,用于储存嵌入式系统中的程序和数据。SD 卡容量较大,使用方便,适合存储大量数据和文件。

NOR Flash 存储器:NOR Flash 存储器是一种类似于 Flash 存储器的非易失性存储器,常用于存储系统的启动程序和固件。NOR Flash 存储器速度快,适合用于对读写速度要求较高的应用。

NAND Flash 存储器:NAND Flash 存储器也是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通常用于储存大量的数据和文件。与 NOR Flash 存储器不同,NAND Flash 存储器的读写速度较慢,但是存储密度较高,因此适合用于存储大量的数据和文件。

FRAM 存储器:FRAM 存储器是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具有快速的读写速度和低功耗特性。FRAM 存储器可以被多次擦写和编程,而不会失去存储的数据,因此适合用于频繁更新的应用。

网友A:
后面几种好像不太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几种好像不太熟悉

确实应该在应用的过程中用到的很少

网友B:
NAND Flash 存储器存储密度较高这个同样256M的存储量是一样的嘛

网友C:
其实就是常说的运存

网友D:
确实后面的集中不经常使用,一般使用rom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