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N0177_AT32F402_405_CRM_Start_Guide

楼主(2023-11-01):
AN0177_AT32F402_405_CRM_Start_Guide

目录
1 简介..................................................................6
2 时钟树...............................................................7
3  代码配置解析....................................................8
3. 1函数接口.........................................................8
3.2 时钟配置流程..................................................9
3.2.1 复位(CRM Reset)......................................9
3.2.2 Flash等待周期(Set Flash Wait Cycle)..........9
3.2.3 时钟源配置(Clock Source Configuration)....10
3.2.4 PLL配置(PLL Configuration)......................10
3.2.5 总线分频(Set Bus Frequency Division).......11
3.2.6 切换系统时钟(Switch System Clock)......... 11
3.2.7 更新核心频率(Update Core Frequency)......12
3.3 时钟配置示例.................................................12
4 时钟工具..........................................................14
4.1 环境要求.......................................................14
4.2 安装..............................................................14
4.3 功能介绍.......................................................14
4.4 菜单栏..........................................................15
4.5 新建配置项目................................................15
4.6 配置界面的使用.............................................16
4.7 生成代码.......................................................18
5 注意事项..........................................................19
5.1 外部时钟源(HEXT)修改...................................19
5.2 工具使用.......................................................19
6 案例 系统时钟切换............................................20
6.1 功能简介.......................................................20
6.2 资源准备.......................................................20
6.3 软件设计.......................................................20
6.4 实验效果.......................................................22
7 案例 时钟失效检测...........................................23
7.1 功能简介......................................................23
7.2 资源准备......................................................23
7.3 软件设计......................................................23
7.4 实验效果......................................................25
8 案例 PLL参数计算............................................26
8.1 功能简介......................................................26
8.2 资源准备......................................................26
8.3 软件设计......................................................26
8.4 实验效果......................................................27
9 文档版本历史..................................................28

1        简介
时钟是芯片正确高效运行的基础,正确的时钟配置是芯片能正确运行的必要条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AT32各系列产品的时钟配置部分可能存在细微的差异和需要注意的事项,本文档就着重针对各系列的情况来详细介绍如何结合雅特力提供的V2.x.x的板级支持包(BSP)来配置时钟。
以下介绍时钟配置的方法主要分两种:
1、        以手动编写代码调用BSP中提供的驱动函数接口来进行时钟配置。
2、        采用时钟工具来配置并生成相应的源码文件。
2        时钟树
在进行时钟配置之前,应充分了解对应芯片的时钟树结构,这样在进行时钟配置时才会游刃有余。对于系统时钟频率及路径的配置我们需要关注时钟源、倍频及系统时钟部分。类似如下图:
可由图中得到以下几个关键信息:
1)        SCLKSEL:系统时钟可以由HEXT、PLLCLK、HICK三大时钟源提供。
2)        HEXT:HEXT是外部高速时钟,其可以外接范围是4~25 MHz的晶振或时钟源。
3)        HICK:HICK RC是内部高速振荡器,频率为48 MHz。HICK时钟由内部振荡器给出,但在初始情况下由HICKDIV控制并默认6分频后为8 MHz,亦可配置为不分频,保持48 MHz的频率。
4)        PLLCLK:PLL时钟 = PLL输入时钟 / PLL_MS * PLL_NS / PLL_FP。
5)        PLL输入时钟:PLL的输入时钟由PLLRCS决定,有两个来源:HICK 8 MHz和HEXT。

网友A:
这个是最新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