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207C-EVAL 用demo测试TCP,不插网线启动卡住

楼主(2023-11-01):
用了GD网站下载的demo:GD32F20x_Demo_Suites_V2.5.0\GD32F207C_EVAL_Demo_Suites\Projects\25_ENET\Projects\FreeRTOS_tcpudp,插上网线再开机,一切正常,但不插网线开机,就一直卡在 gd32f20x_enet_eval.c的void enet_system_setup(void),停到了while(1)循环里,不再动了。有没有哪位老师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A(2023-12-21):
你是不是没退出网线检测循环这个函数啊

网友B:
你ping不通的话,应该退出才行啊

网友C:
看看你的循环函数之前有啥呗

网友D:
没遇到,不过我觉得是你检测机制有点问题,就是网线这部分检测

网友E:
你检测不到网线直接跳出while呗

网友F:
建议改改代码,将没有网线的时候直接跳出就好了

网友G:
你这是MCU自带网络功能的啊?

网友H:
就是检测网线了,这个我知道,你把检测机制屏蔽就好了

网友I:
一般来说,你应该有检测机制,就是检测网线是否在位

网友J:
那你这就是不插网线就一直检测网线,等待着,就是这么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