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rc振荡器的调整有两个参数,有更多的描述吗

楼主(2023-11-01):
HSICAL和HSITRIM之间什么关系
hsical从描述上来看是每一个调整对应60k
hsitrim简单理解是更小的一个微调
是否有一个计算公式之类的可以提供。

网友A:
您好,可以具体说一下在我们哪个芯片手册看到的这两个参数,这边会结合手册具体看一下给你一个回复。

楼主:
我现在在看的是ch32v003的,203的描述也是一样的,以前用新唐的是给了公式的
另外我使用rc来工作,同时外接晶振,能否用晶振的钟源测量rc的精确频率

网友B:
猜测是1khz 微调

xch
不对。看数据手册,HSI校准后精度才1.6% ,那么微调步长应该是 3.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看的是ch32v003的,203的描述也是一样的,以前用新唐的是给了公式的
另外我使用rc来工作,同时外接 ...

您好,HSICAL为工厂校准值,用于对芯片HSI的校准,该值用户不可更改。HSITRIM为用户调整值,该值可读可写,用户可根据实际需要改动。以CH32V203为例,如下图:
HSITRIM的值默认是10000b,换算成十进制即是默认值16,在此基础上加1,比如17,则HSICAL的值加17KHz;在此基础上减1,比如15,则HSICAL的值减17KHz。
关于你所说的”另外我使用rc来工作,同时外接晶振,能否用晶振的钟源测量rc的精确频率”是指用HSE校准HSI么?可以用HSI做系统时钟,HSE作为RTC源,来校准HSI。若我对你的问题理解有误或有后续问题,可通过邮箱(lzs@wch.cn)和我沟通。

楼主:
003系列没有rtc,可能可以考虑mco输出hse,再送入定时器计数,作为校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