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HC32F002D4PB RAM大小可以调整吗?

楼主(2023-11-01):
请教HC32F002D4PBRAM大小可以调整吗?
我调整了! 0XC00 à3K 变量RAM不足问题解决了compile OK!
但是程序多写一个副程序compile OK  单片机不执行运作 初始化程序都不运行 沒RUN
屏蔽副程序compile OK 单片机可以执行运作
请教是不是FLASH 配置出问题?

网友A:
芯片本身规格是无法调整了,ram 超标导致无法编译通过可以适当调高编译器的优化等级以及考虑优化程序。

网友B:
HC32F002D4PB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0内核的微控制器,其RAM大小是固定的,不能直接调整。

网友C:
可以在keil的配置里边调整的是什么?

网友D:
这个ram不是单片机一个固定的电气参数吗

网友E:
堆和栈的大小可以调整 但是这个ram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F:
ram的大小对于一个单片机来说是固定的

网友G:
楼主修改的并不是ram的大小 而是堆栈的大小

网友H:
楼主修改的这个上限不能超过ram的百分之多少的

网友I:
内部RAM是固定大小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热心回复 明白了!
祝大家 顺心!

网友J(2023-12-11):
不可以的,有不清楚的可以3284494788@qq.com

网友K:
RAM是固定大小的,怎么调?

网友L:
华大一级代理商,技术支持Q:3461816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