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 SPI DMA接收

楼主(2023-11-01):
spi2配置没问题,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加上dma,发现dma没有开启,有没有大佬告诉我一下,我下面的代码配置哪里有问题,找了好久找不出来,谢谢谢谢!!!

uint8_t spi2_tx_buf[6] = {0};
uint8_t spi2_rx_buf[6] = {0};

void DMA0_CH0_Config()//spi——RX
{
        dma_single_dat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pi2_rx;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0);

        dma_deinit(DMA0, DMA_CH0);
        dma_init_spi2_rx.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dma_init_spi2_rx.memory0_addr = (uint32_t)(spi2_rx_buf); // 存储器地址
        dma_init_spi2_rx.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pi2_rx.periph_addr = (uint32_t)&SPI_DATA(SPI2);
        dma_init_spi2_rx.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pi2_rx.periph_memory_width = DMA_PERIPH_WIDTH_8BIT;
        dma_init_spi2_rx.number = sizeof(spi2_rx_buf);
        dma_init_spi2_rx.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init_spi2_rx.circular_mode = DMA_CIRCULAR_MODE_DISABLE;
        dma_single_data_mode_init(DMA0, DMA_CH0, &dma_init_spi2_rx);
        dma_channel_subperipheral_select(DMA0, DMA_CH0, DMA_SUBPERI4);

        dma_memory_address_config(DMA0, DMA_CH0, DMA_MEMORY_0, (uint32_t)(spi2_rx_buf)); // 存储器地址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DMA0, DMA_CH0, sizeof(spi2_rx_buf));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0);

        spi_dma_enable(SPI2,SPI_DMA_RECEIVE);
}

网友A:
在使用SPI DMA接收时,需要先对SPI和DMA的相关参数进行配置,如SPI的工作模式、DMA通道号等。

网友B:
需要注意配置SPI和DMA的相关参数、确保DMA传输正常、处理中断、处理数据完整性问题

网友C:
正确配置DMA通道,包括传输方向(接收或发送)、传输大小、传输完成的中断等。同时,还需要将SPI接口的接收寄存器与DMA通道的源地址寄存器相连,以便DMA通道能够从SPI接口读取数据。

网友D:
在使用SPI DMA接收时,可以采用一些优化策略,如减少中断次数、优化DMA传输等,以提高SPI DMA接收的效率。

网友E:
如果遇到SPI传输错误等问题,可能与SPI的速率等因素有关,需要适当调整。

网友F:
如果需要数据的完整性校验,可以在DMA接收时启用校验和校验功能,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G:
为了提高数据接收的效率,可以考虑使用多字节DMA传输,即在同一个DMA通道中连续传输多个数据字节。

网友H:
需要对SPI DMA接收功能进行充分的测试和调试

网友I:
在使用SPI DMA接收时,需要注意数据的完整性。如果接收到的数据不完整,可能会导致系统出现错误。

网友J:
在DMA初始化结构体中设置好相关参数,包括指定数据传输方向

网友K:
配置DMA通道、内存地址、数据宽度等参数,使其与SPI接口和外部设备相匹配。同时,根据实际需求,设置DMA缓冲区大小和接收的数据块数量。

网友L:
GD32F470单片机的SPI接口与外部SPI设备正确连接。同时,根据外部SPI设备的数据线宽和时钟频率等参数,配置单片机的SPI工作模式。

网友M:
存储器地址配置错误了,应该是给存储器写入或读取的地址,而不是你要发送的数据数组的地址,结构体部分配置没问题

网友N:
需要设置中断处理函数,以处理各种异常情况,例如溢出、空闲中断等。

网友O:
选择合适的DMA通道,并设置好相关参数,如源地址、目标地址、长度等。

网友P:
SPI DMA传输支持字节和半字传输模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数据宽度。

网友Q:
在DMA接收完成后,需要及时清零SPI的接收寄存器,以确保下一次接收的正确性。

网友R:
需要正确地配置SPI总线的相关参数,包括波特率、极性、相位等。

网友S:
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错误

网友T:
SPI的发送和接收时序需要匹配,以确保数据的正确传输。

网友U:
在DMA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异常情况,如内存访问错误、DMA通道故障等。

网友V:
在DMA接收过程中,如果发生错误或完成中断,需要及时处理,以避免影响数据的正确性。

网友W:
在DMA接收时,需要正确配置DMA通道的相关参数,包括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数据量等。

网友:
SPI接口已正确配置,包括时钟极性和相位、数据格式等。

网友S:
在使用SPI DMA接收时,可能会出现中断。需要在SPI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这些中断,否则可能会导致系统不稳定。

网友X:
注意对DMA进行正确的配置和初始化,例如关闭不需要的DMA通道等。

网友H:
建议设置足够的数据缓冲区,以便保存收到的数据

网友Y:
在中断或回调函数中,初始化SPI DMA传输,包括设置传输参数、启动传输等。

网友Z:
在开启SPI DMA接收时,需要确保DMA传输正常。可以通过查看DMA通道的状态和DMA传输的数据量来判断是否存在传输问题。

网友AA:
可以在软件中断中手动触发DMA传输,也可以设置自动触发,如通过RXNE中断触发。

网友B:
GD32F470的SPI具有FIFO特性,因此在发送数据的结尾需要等待数据发送完成再释放片选信号。

网友AB:
需要根据外部设备的时序要求,调整单片机的SPI和DMA时序。

网友AC:
在实现SPI DMA接收时,需要注意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确保代码的简洁明了、易于理解和维护。

网友AD:
注意数据处理的速度和效率,以避免数据处理过慢导致的数据丢失。

网友AE:
为了避免DMA传输过程中受到电源和复位的影响,需要将相关的寄存器保护起来,如使用备份寄存器或特殊保护机制等。

网友AF:
需要正确配置SPI接口,包括时钟频率、数据长度、通信模式等。同时,还需要设置好SPI的接收中断,以便在接收到数据时能够及时地处理。

网友P:
在接收到数据后,DMA通道会生成一个中断,需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同时,也需要检查是否有新的数据需要接收,如果有,则需要重新启动DMA通道。

网友:
在DMA传输完成后,需要验证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可以通过对比发送和接收的数据、进行校验和计算等方式进行验证。

网友AG:
根据SPI接口的传输速率和数据量,选择合适的DMA通道和缓冲区,并配置DMA接口,以确保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效率。

网友AH:
在DMA传输过程中,不会被外部因素导致数据丢失或损坏。

网友S:
配置DMA接收中断,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接收到的数据。注意中断处理程序的实时性和优先级,确保不会因为中断处理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AI:
在DMA初始化结构中配置相关参数,包括指定数据传输方向

网友AJ:
需要对SPI和DMA接收功能进行充分的测试和调试

网友AK:
这段代码应该没问题吧。如果spi的DMA通道没问题,spi的指令没问题应该可以接收数据。

网友AL:
If encountering issues such as SPI transmission errors, it may be related to factors such as SPI speed and need to be adjusted appropriately。

网友AM:
必要设置间断处理函数,以处置各类异常情况,比方溢出、余暇间断等。

网友AN:
Pay attention to configuring and initializing the DMA correctly, such as closing unnecessary DMA channels。

网友AO:
选择适合的dma通道,并设置好相干对象,如源地址、方针地点、长度等。

网友AP:
SPI和DMA传输支持字节和半字传输方式,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数据宽度。

网友AQ(2023-12-05):
在DMA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存储器访问错误、DMA通道故障等异常情况。

网友AR:
建议设置足够的数据缓冲区来存储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AS:
在中断或回调函数中,初始化SPI, DMA传输,包括设置传输参数,开始传输等。

网友AT:
DMA接收完成后,需要及时清除SPI接收寄存器,以保证下一次接收的正确性。

网友AU(2024-02-06):
可以在软件中断时手动触发DMA传输,也可以设置自动触发,例如通过RXNE中断。

网友AV(2024-04-30):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

网友AW(2024-06-30):
direction 设置为 DMA_PERIPH_TO_MEMORY,确保是从外设到存储器的数据传输。

网友AW:
memory0_addr 设置为 spi2_rx_buf 的起始地址,表示 DMA 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储到这个数组中。

网友AO:
spi和dma接收功能需要全面测试和调试

网友AX(2025-09-19):
你这个代码是工具自动生成的吗?

网友AY:
传输错误多因速率设置,调整至适中即可。

网友AZ:
编程时,SPI和DMA接收要注重简洁易懂,便于后续维护。

网友BA:
在DMA初始化时,要设定传输方向是内存到外设还是外设到内存。

网友BB:
中断方式让DMA传输灵活,手动或自动触发皆可,提升效率。

网友AQ:
在配置SPI和DMA时,要细心设置参数,确保DMA传输无误,并处理好中断和数据完整性,以保证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AU:
接收DMA完毕后,务必立即清零SPI接收寄存器,防止数据残留影响后续正确接收。

网友BC:
设置中断处理函数是为了应对溢出、定时器中断等异常,保证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AS:
DMA传输时,数据路径直接,外部干扰不易影响,保障数据安全。

网友BD:
确定DMA通道后,配置源地址指向数据起始位置,目标地址指向内存或设备,长度设定传输数据量。

网友AM:
确保DMA配置正确,关闭未使用的通道以节省资源。

网友BE:
SPI和DMA支持字节、半字传输,选数据宽度看具体需求。

网友BF:
设置DMA传输方向,如从内存到外设或相反,通过配置结构体参数来实现。

网友BG:
要确保SPI和DMA接收稳定,需逐项验证通信数据,排除干扰和错误。

网友AZ:
DMA接收完毕后,记得清空SPI接收寄存器,防止数据重叠,确保后续接收无误。

网友AT:
DMA传输时,要留意内存访问错误和通道故障,确保数据传输稳定。

网友AL:
配置SPI总线要设置波特率、极性和相位,确保数据传输正确无误。波特率决定传输速度,极性和相位决定数据同步方式。

网友BH:
确保SPI和DMA功能正常,需多次测试数据传输准确性和效率,逐步调整配置参数。

网友BI:
代码看起来没问题,只要SPI的DMA通道和指令设置正确,应该能接收数据。

网友BJ:
编写SPI、DMA接收代码时,要清晰简洁,方便别人看懂和未来维护。

网友AN:
确保数据及时处理,防止因速度慢而丢失信息。

网友BK:
挑选DMA通道,设置源地址、目标地址和数据长度等参数。

网友BL:
SPI和DMA传输可按需选字节或半字,适应不同数据宽度需求。

网友BM:
中断或回调中,要初始化SPI和DMA,得先设置参数,然后启动传输。这就像开车前要调整座椅和调整导航。

网友AI:
为了防止数据丢失,确保接收缓冲区大小与预期数据量相匹配,预留多余空间是明智的。

网友BN:
运行时故障多,需排查原因。

网友BO(2025-10-24):
中断触发DMA,手动或自动皆可,如RXNE中断自动触发。

网友AR:
在DMA传输时,需注意内存访问错误和通道故障,确保系统稳定。

网友BP:
确保SPI和DMA接收代码简洁易读,便于将来维护和调试。

网友BQ:
内容详实,建议扩大影响,让更多人了解。

网友BR:
配置DMA时,得选对通道,设定对准源、目标位置和数据量,这得看具体硬件手册。

网友AP:
测试SPI和DMA接收功能要检查通信稳定性和数据处理,确保数据准确无误。

网友BS:
dma开启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

网友BT:
dma配置一定要正确

网友BG:
在单片机编程中,设置中断处理函数是为了应对溢出、空闲中断等异常情况,确保程序稳定运行。

网友AJ:
接收完成要清空SPI寄存器,避免数据干扰,保证接收数据正确。

网友AZ:
检查DMA设置无误,关闭闲置通道,减少功耗。

网友AP:
传输错误可能因速率过高,降低速率可试解决。

网友BU:
GD32F470 SPI DMA 接收 的完整实现方案,包括硬件配置、DMA 初始化、SPI 配置、中断处理及数据接收逻辑,基于 GD32 标准库开发,兼顾稳定性和易用性。

网友AU:
中断处理是应对突发情况,确保系统稳定工作的重要手段。

网友AN:
检查SPI和DMA传输,多轮验证数据无误,细调配置优化效率。

网友BV(2025-11-25):
工具自动生成的代码一般更标准化,但可能缺少特定问题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