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制作Adafruit GFX字体库文件

楼主(2023-11-01):
在驱动OLED或者TFT液晶屏的时候,常用到的图形库函数集有Adafruit GFX,该图形库在Arduino上很火,也可以移植到普通单片机驱动液晶屏上使用。
那么提供的默认字体库如果不满足需求该如何做呢,比如我用到7段数码管字体。
这里提供一个开源项目,可以在线构建你的字体库文件,也可以在本地构建。
在线构建地址
https://rop.nl/truetype2gfx/
离线构建可以下载该开源项目的PHP文件,在本地运行PHP即可在本地实现构建
https://github.com/ropg/truetype2gfx
这里提供一份备用下载文件

同时也提供一份测试用的7段数码管字体文件。操作顺序如下所示

文件使用方法
参考默认的字库文件使用方法

//测试数码管字体
  tft.setFont(&digital_720pt7b);
  tft.setTextSize(1);
  tft.setCursor(0, 100);
  tft.print("1234567890.");
  tft.setFont();

网友A:
只知道个u8g2库

网友B:
这个模拟数码管挺不错的啊

网友C:
这个字体挺漂亮的

可以用任何电脑里的字库文件生成相应的字库文件。

网友D:
好像有个可以自己制作字库的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有个可以自己制作字库的网站

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像有个可以自己制作字库的网站

能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