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LM2596怎么这么容易坏?

楼主(2023-11-01):
用的LM2596-5.0 ,实际产品运行过程中不少坏的芯片
原理图如下,后面跟着一个AMS1117-3.3V,STM32芯片等负载也不大。
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刚接触电子的时候,图纸上的36V+,就相信了图纸。也是莫名奇妙的坏。
现实情况是36V+是不可信的,可以看看ems标准,会在电源输入端,搞各种正负电压,折腾你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接触电子的时候,图纸上的36V+,就相信了图纸。也是莫名奇妙的坏。
现实情况是36V+是不可信的,可以看 ...

输入电压最高可达40V,但2596用的是耐高压的,耐压可达60V的,也会坏

xch
@cainiao518 :既然选了耐压60V 的BUCK ,应该有其道理。那么输入电容耐压,以及续流二极管的耐压都得相匹配。
@xch :只是图纸没标,后来换成HV的
xch
可是你给的图纸上标注的型号不是HV 的型号

网友B:
防反接要有呀,36V电源是开关电源吗?2596是HV耐高压的吗?2596是正品吗?前端最好加TVS瞬态管.

网友C:
36V转5V这个压降也太大了,算一下负载电流,看看这个管子自身要承受多大的功耗,发热是不是很厉害~~~

网友B:
2596前端的104陶瓷电容是耐压50V的吗,最好去掉。要清楚36V电源的瞬态输出电压范围。

网友D:
SS24 是不是美帝派来的奸细?把嫌疑犯换成SS26 吧

网友E:
自己电路设计有问题不要怪到芯片头上,比如你的匹配的器件是否在合理范围内等等,使用过那么多,也没有你说的这么糟糕吧,比如电感是功率,肖特基二极管及质量,当然,还有您的电源质量;也不排除你买到了垃圾.

网友F:
电解电容输入输出都改成100V的吧

网友G:
坏得现象是什么

楼主:
无输出电压,芯片周围的铜箔上的绿油都变深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反接要有呀,36V电源是开关电源吗?2596是HV耐高压的吗?2596是正品吗?前端最好加TVS瞬态管. ...

前面输入有整流桥,专门防反的
输入是开关电源
输入没有TVS
2596是耐高压HV的

网友H:
可能原因:
1.开关电源输出有尖峰。
2.电感的饱和电流不够。
3.芯片不是好品牌的,有设计制造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原因:
1.开关电源输出有尖峰。
2.电感的饱和电流不够。

好的,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无输出电压,芯片周围的铜箔上的绿油都变深色了

过热了    你实际测试一下吧,满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过热了    你实际测试一下吧,满载

很像是过热了,实际负载并不大5V-100mA左右的负载。
在公司测试都没问题,到了产品使用的现场,就出现不少坏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36V转5V这个压降也太大了,算一下负载电流,看看这个管子自身要承受多大的功耗,发热是不是很厉害~~~ ...

这是开关电源芯片;不是线性芯片,压降完全没问题,大概率他买的是假货;假货太多

网友I:
换一个片子吧。2596是很经典,但是过时了,现在随便找一个电源芯片,封装比他掉,效率比他高,还省掉一个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一个片子吧。2596是很经典,但是过时了,现在随便找一个电源芯片,封装比他掉,效率比他高,还省掉一个续 ...

好的谢谢!

网友J(2023-12-20):
楼主 找到原因了吗  2596我也再用,很稳定,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找到原因了吗  2596我也再用,很稳定,没坏过

电感似乎不太合适

网友K:
layout也需要贴图出来,这个芯片的PCB layout很关键。

网友L:
建议中间加个转12V的。用12V再转五伏。

楼主:
引用 网友K:
layout也需要贴图出来,这个芯片的PCB layout很关键。

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L:
建议中间加个转12V的。用12V再转五伏。

可以

网友M:
引用 网友D:
SS24 是不是美帝派来的奸细?把嫌疑犯换成SS26 吧

请教一下,SS24有什么缺陷陷阱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M:
请教一下,SS24有什么缺陷陷阱吗

ss24 耐压40v,SS26 耐压 60V.

电源 36V ,抖一抖就能烧二极管;SS24 如果是骗子国生产的化,不可信

网友N:
31V压差,过大,造成本身的耗散功率很大,所以,发热严重,损坏的概率就很大
解决方法:在芯片输入前级,做一个三极管调压电路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输入有整流桥,专门防反的
输入是开关电源
输入没有TVS

仔细看了下,前面有整流桥,那SS14的设计余量小了。前面是工频变压器,那电压尖峰大了去了。
这个芯片,我现在不太用了,我记得电感要用好的,那种黄白磁环的;续流二极管,我记得以前用的1N4007没啥事。

楼主(2024-01-20):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下,前面有整流桥,那SS14的设计余量小了。前面是工频变压器,那电压尖峰大了去了。
这个芯片, ...

谢谢,输入的尖峰没处理

网友O:
高压降,带载要很小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我刚接触电子的时候,图纸上的36V+,就相信了图纸。也是莫名奇妙的坏。
现实情况是36V+是不可信的,可以看 ...

为啥不用dcdc降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高压降,带载要很小吧

负载倒是不重

网友O:
只要上电就发热的,压降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为啥不用dcdc降压呢

DCDC模块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