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3测评】+2.自定义USB虚拟串口的硬件配置

楼主(2023-11-02):
1.在上一编文章中,我们测试了库文件的USB虚拟串口功能,也分析了为什么DEMO中要求短接PA2和PA3(USART2)来测试虚拟串口的数据收发,这一次我们根据上一次测试的分析结果来尝试修改硬件USART配置,将虚拟口数据转到其它的硬件串口上,比喻USART1(板载有单独引出USART1来做DEBUG调试信息输出)。
下面进入程序修改环节:
1。修改代码中USART端口初始化函数,将IO口改为相应的端口,这里我演示改为USART1,端口分别是PA9和PA10(即板子上引出的USART1调试端口),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void usart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 configure the usart2 tx, rx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9 | GPIO_PINS_10;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9, GPIO_MUX_7);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10, GPIO_MUX_7);
}
注意,在端口复用功能设置这里参考用户手册IOMUX功能定义,选择正确的MUX号,这里根据手册上,PA9和PA10的USART1功能是MUX7,所以代码里要改为MUX7

然后修改USB转UART的定义函数为对应的USART1:
void usb_usart_config( linecoding_type linecoding)
{
  usart_stop_bit_num_type usart_stop_bit;
  usart_data_bit_num_type usart_data_bit;
  usart_parity_selection_type usart_parity_select;

  /* enable the usart2 and gpio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USART1_PERIPH_CLOCK, FALS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USART1_PERIPH_CLOCK, TRUE);

  /* stop bit */
  switch(linecoding.format)
  {
    case 0x0:
      usart_stop_bit = USART_STOP_1_BIT;
      break;
  /* to be used when transmitting and receiving data in smartcard mode */
    case 0x1:
      usart_stop_bit = USART_STOP_1_5_BIT;
      break;
    case 0x2:
      usart_stop_bit = USART_STOP_2_BIT;
      break;
    default :
      break;
  }

  /* parity */
  switch(linecoding.parity)
  {
    case 0x0:
      usart_parity_select = USART_PARITY_NONE;
      break;
    case 0x1:
      usart_parity_select = USART_PARITY_ODD;
      break;
    case 0x2:
      usart_parity_select = USART_PARITY_EVEN;
      break;
    /* hardware usart not support parity for mark and space  */
    case 0x3:
    case 0x4:
      break;
    default :
      break;
  }

  if(USART_PARITY_NONE == usart_parity_select)
  {
    /* data bits */
    switch(linecoding.data)
    {
      /* hardware usart not support data bits for 5/6 */
      case 0x5:
      case 0x6:
        break;
      case 0x7:
        usart_data_bit = USART_DATA_7BITS;
        break;
      case 0x8:
        usart_data_bit = USART_DATA_8BITS;
        break;
      /* hardware usart not support data bits for 16 */
      case 0x10:
        break;
      default :
        break;
    }
  }
  else
  {
    /* data bits */
    switch(linecoding.data)
    {
      /* hardware usart not support data bits for 5/6 */
      case 0x5:
      case 0x6:
        break;
      case 0x7:
        usart_data_bit = USART_DATA_8BITS;
        break;
      case 0x8:
        usart_data_bit = USART_DATA_9BITS;
        break;
      /* hardware usart not support data bits for 16 */
      case 0x10:
        break;
      default :
        break;
    }
  }

  nvic_irq_enable(USART1_IRQn, 0, 0);

  /* configure usart2 param */
  usart_init(USART1, linecoding.bitrate, usart_data_bit, usart_stop_bit);
  usart_parity_selection_config(USART1, usart_parity_select);
  usart_transmitter_enable(USART1, TRUE);
  usart_receiver_enable(USART1, TRUE);

  /* enable usart2 interrupt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1, USART_RDBF_INT, TRUE);
  usart_enable(USART1, TRUE);
}
第三步修改相应的USART中断配置为USART1: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RDBF_FLAG)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usart_rx_buffer[hw_usart_rx_index]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1);
    hw_usart_rx_index = ( (hw_usart_rx_index+1) & (usart_buffer_size-1) );
  }
}
第四步,修改相应的USART数据发送函数为USART1:
void usart_send_data(uint8_t *send_data, uint16_t len)
{
  uint16_t index = 0;
  for(index = 0; index < len; index++ )
  {
    do
    {
      ;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1, USART_TDBE_FLAG) == RESET);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 send_data[index]);
  }
}
第五步,代码修改完成后,用跳线短接开发板上J8排针口的TXD和RXD脚,用USB线插入开发板的TYPE-C口,给开发板供电后,PC上会弹出新的虚拟串口号出来,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串口数据发送接收测试,测试结果正常。

最后,讲一下这次尝试修改出现的一个小插曲,我开始是尝试修改为USART6,使用PA11和PA12引脚,测试发现USART6没有反应,在这个地方卡住了几天,查看代码没有找到任何问题,今天仔细看用户手册,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其中有讲PA11和PA12复用功能,需要注意的事项。在这里提个醒,**以后有刚好想用PA11和PA12端口的伙伴们注意,所以改为USART1后测试正常才发贴子。

楼主:
从手册上看,有好几个复用功能,在开了抢占优先级后,都是固定功能的,IOMUX里的设置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