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9660CPU内核特殊功能寄存器

楼主(2023-11-02):
特性
 CPU内核寄存器:ACC,B,PSW,SP,DPL,DPH
累加器
累加器ACC是一个常用的专用寄存器,指令系统中采用A作为累加器的助记符。
B寄存器
在乘除法指令中,会用到B寄存器。在其它指令中,B寄存器可作为暂存器来使用。
栈指针(SP)
栈指针SP是一个8位专用寄存器,在执行PUSH、各种子程序调用、中断响应等指令时,SP先加1,再将数据压栈;执行POP、
RET、RETI等指令时,数据退出堆栈后SP再减1。堆栈栈顶可以是片上内部RAM(00H-FFH)的任意地址,系统复位后,SP
初始化为07H,使得堆栈事实上由08H地址开始。
程序状态字(PSW)寄存器
程序状态字(PSW)寄存器包含了程序状态信息。
数据指针(DPTR)
数据指针DPTR是一个16位专用寄存器,其高位字节寄存器用DPH表示,低位字节寄存器用DPL表示。它们既可以作为一个
16位寄存器DPTR来处理,也可以作为2个独立的8位寄存器DPH和DPL来处理。

楼主:
2 CPU增强内核特殊功能寄存器
 扩展的'MUL'和'DIV'指令:16位*8位,16位/8位
 双数据指针
 CPU增强内核寄存器:AUXC,DPL1,DPH1,INSCON
SH79F9660扩展了'MUL'和'DIV'的指令,使用一个新寄存器-AUXC寄存器保存运算数据的高8位,以实现16位运算。在16
位乘除法指令中,会用到AUXC寄存器。在其它指令中,AUXC寄存器可作为暂存器来使用。
CPU在复位后进入标准模式,'MUL'和'DIV'的指令操作和标准8051指令操作一致。当INSCON寄存器的相应位置1后,'MUL'
和'DIV'指令的16位操作功能被打开。

楼主:
双数据指针
使用双数据指针能加速数据存储移动。标准数据指针被命名为DPTR而新型数据指针命名为DPTR1。
数据指针DPTR1与DPTR类似,是一个16位专用寄存器,其高位字节寄存器用DPH1表示,低位字节寄存器用DPL1表示。
它们既可以作为一个16位寄存器DPTR1来处理,也可以作为2个独立的8位寄存器DPH1和DPL1来处理。
通过对INSCON寄存器中的DPS位置1或清0选择两个数据指针中的一个。所有读取或操作DPTR的相关指令将会选择最近一
次选择的数据指针。

网友A:
栈指针SP是一个8位专用寄存器,内部控制很方便

网友B:
SH79F9660扩展了'MUL'和'DIV'的指令,对于乘除法运算更快

网友C:
使用双数据指针能加速数据存储移动。

网友D(2025-08-30):
SH79F9660 的 CPU 内核特殊功能寄存器用于配置内核工作状态,包括中断控制(如 IE、IP)、定时器控制、I/O 端口配置、电源管理等。寄存器地址通过直接寻址访问,需按手册定义操作,修改时注意时序,部分寄存器写操作有保护机制,需先解锁,确保配置与外设功能匹配。

网友E:
SH79F9660 CPU 内核特殊功能寄存器用于配置和监控核心功能,包括中断控制(如 IE、IP)、时钟配置(CLKCON)、复位状态(RSTCON)等。这些寄存器直接与内核运行相关,可设置中断优先级、切换时钟源、查询复位原因,需按手册精准操作以确保内核稳定运行。

网友F(2025-10-20):
SH79F9660 的 CPU 内核特殊功能寄存器包括 ACC、B、PSW(程序状态字)、SP(堆栈指针)、DPTR(数据指针)等。PSW 含进位、奇偶校验等标志位;SP 控制堆栈地址;DPTR 用于外部数据存储器寻址。这些寄存器直接参与指令执行和状态管理,需通过专用指令访问,是编程控制内核运行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