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各种错误

楼主(2023-11-02):
软件仿真可以过硬件仿真就报错下到芯片无法运行,ini文件不正常谁有,各种报警.

网友A:
你还是先激活一下keil软件吧,,,

网友B:
检查所有必要的电源、时钟和信号线是否都已正确连接。

网友C:
检查芯片的配置引脚(例如启动模式、时钟频率等)是否设置正确。这些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芯片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D:
可能需要检查你的开发环境(如IDE、编译器等)的配置,以确保它们能正确地将代码下载到芯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