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9660的Flash存储器代码保护控制模式

楼主(2023-11-02):
SH79F9660的Flash存储器代码保护控制模式编程过程:

SH79F9660的代码保护功能为用户代码提供了高性能的安全措施。共提供4种保护模式。

代码保护模式0:对烧写器加密,允许/禁止任何编程器的写入/读取操作(不包括整体擦除),以4K(4个扇区)为单位,可
以分开保护。

代码保护模式1:对MOVC指令加密,允许/禁止在其它扇区中通过MOVC指令进行读取操作,或通过SSP模式进行擦除/写
入操作,以4K(4个扇区)为单位,可以分开保护。

代码保护模式2:SSP功能允许/禁止控制,选中后,芯片对code区域的SSP操作(擦除或者写入,不包括读取)是禁止的,
但是不会禁止芯片对类EEPROM的操作。

代码保护模式3:客户密码保护,可由客户自设密码,密码由6字节组成。如果将此功能开启,表示在烧写器或仿真器工具
对芯片做任何操作(读出,写入,擦除或者仿真)之前先输入这个密码,如果这个密码正确,则芯片允许
烧写器或仿真器工具进行相应的操作,反之则报错,无法执行相应操作。

用户必须使用下列方式才能完成代码保护控制模式的设定:
1. Flash编程器在ICP模式设置相应的保护位,以进入所需的保护模式。
2. SSP模式不支持代码保护控制模式编程。

网友A:
SSP模式不支持代码保护控制模式编程。

网友B:
SH79F9660的代码保护功能为用户代码提供了高性能的安全措施

网友C(2025-08-30):
SH79F9660 的 Flash 代码保护有多种模式,通过配置特定寄存器或熔丝位实现。可设置全片保护、分区保护或禁止擦写,防止非法读取 / 修改。保护启用后,调试接口可能被禁用,需按手册流程解锁,适用于防止固件盗版,增强安全性。

网友D:
SH79F9660 的 Flash 代码保护控制模式用于硬件种:无保护、读保护、读 / 写保护。通过配置特定寄存器使能,可防止程序被非法读取或篡改。读保护禁止外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