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可以提供一个中颖4位机设计查表程序的示例吗?

楼主(2023-11-02):
可以提供一个中颖4位机设计查表程序的示例吗?

网友A(2025-01-14):
中颖的4位机(如SH69P系列)通常用于低成本、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由于其资源有限(如ROM、RAM较小),查表程序是一种常见的优化方法,用于节省计算资源。

网友B:
比如温度传感器的ADC值为015(4位),对应实际温度为0°C30°C。使用查表法将ADC值转换为实际温度

网友C:
在ROM中定义一个表格,存储ADC值对应的温度值

网友D:
如果表格较大,可以分段存储,减少ROM占用。

网友E:
如果ADC值范围较大,可以使用压缩算法(如线性插值)减少表格大小

网友F:
话说四位的话可以用C语言编辑吗?

网友G:
一般来说应该有例程吧,而且为啥要用四位MCU啊,不应该用32位的了吗

网友H:
现在便宜就OPT的,不然就是8位或者32位的吧

网友I:
我觉得四位来说,开发起来好麻烦啊

网友J:
这种不如用32位的单片机来搞了,简单的很

网友K:
应该有例程参考就可以的

网友L:
参考官方吧

网友M:
中颖的4位机(如SH69P系列)通常用于低成本、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

网友N(2025-09-25):
中颖 4 位机查表程序示例:先定义表格数据,如温度对应值。用索引寄存器取地址,通过查表指令读取数据。例:ORG 0000H;TABLE: DB 00H,01H,...;MAIN: MOV A,#03H;MOV DPTR,#TABLE;MOVC A,@A+DPTR;END。通过索引查对应数据,高效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