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芯片的三种工作模式是什么?

楼主(2023-11-02):
CW32芯片的三种工作模式是什么?

网友A:
运行模式• 休眠模式• 深度休眠模式

网友B:
自动进入运行,然后通过程序再到休眠或者深度休眠,硬件中断再返回运行

网友C:
模式就三种,但按需要配置

网友D:
IDM、Fabless和Foundry模式

网友E:
CW32的SPI单工模式主从通信

网友F:
内嵌的电源管理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