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CW32芯片有哪些低功耗模式?

楼主(2023-11-02):
CW32芯片有哪些低功耗模式?

网友A:
运行 休眠 深度休眠

网友B:
他不是一共就三模式吗,怎么还低功耗

网友C:
UART控制深度休眠模式

网友D:
深度休眠模式下电流只有0.6uA,即所有时钟关闭,上电复位有效,IO状态保持,IO中断有效,所有寄存器、RAM和CPU数据保存状态时的功耗

网友E:
深度休眠模式?

网友F(2023-12-16):
楼主实际使用的哪一种模式呢分享一下结果呀

网友G:
用深度休眠模式功耗非常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