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我做的对吗

楼主(2023-11-02):
年初单位招收了一名新维修电工,该人来了没几天便对我们这些人评头论足,甚至排起了名次。对此,本人并不喜欢,但也懒得搭理他。今天,这位新人处理故障无果,请教一圈后别人都直摇头,于是他厚着脸皮来找本人。由于早前他认定本人身体不好,就是个不入流的角色,所以没少诋毁本人。于是抓住机会,本人直接支走他处理好故障将他怼到无语!

@forgot :有些人搭理他就是抬举他,不如一招制敌。
我觉得他之前有诋毁你的时候就该diao他

网友A:
你干嘛要处理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干嘛要处理故障

处理故障是告诉他——我可以,空口无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处理故障是告诉他——我可以,空口无凭!

你的策略有严重问题,被情绪害的。最近我读到过一句话:遇到事情的时候,先稳定情绪再处理问题,在情绪稳定前不要处理问题。

正确的策略:不要去处理,让事情闹大,然后听领导安排,领导指定谁,谁再去处理。你不搭理他,他才能受到最大的惩罚,你把问题解决了,说不定他在领导面前说问题是他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策略有严重问题,被情绪害的。最近我读到过一句话:遇到事情的时候,先稳定情绪再处理问题,在情绪稳 ...

非常有见地,可惜单位领导只看重关系,要是让领导知道了,以后活就甩不掉了,别想着加钱这在本单位属于“笑谈”!

网友C:
你们是什么单位?

网友D:
你对他展示了你的技术能力,他通过你来对领导展示了他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领导对他赞不绝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对他展示了你的技术能力,他通过你来对领导展示了他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领导对他赞不绝口 ...

对,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既然他说是他修好的,那么日后有故障还是安排他处理,至于他能修好与否只有他自己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是什么单位?

一个二三十人的维修公司,只是年头长了。

网友E:
问题是要领导知道。

知道只会干更多的活,连点奖励都没有!

网友F:
二三十人这么复杂。

圈子不大,勾心斗角
庙小妖风大……

网友G:
你这个单位每天都有很多故事啊,淡定淡定,领导没让你去修你看默默看着,我估摸着你主要也想出风头

偶尔展示一下实力也是必须的,至于你说的“出风头”,早就是过去式了!

网友H:
这年头会的多,活就会越多,时间久了就当成理所当然的啦,所以还是要低调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年头会的多,活就会越多,时间久了就当成理所当然的啦,所以还是要低调 ...

关键是即便本人修好了,可是管理却不知道是本人修好的!

网友I:
呵呵,是啊。单位只要有三层以上(包含三层)架构,关系就会复杂了。
因为管理层和高层利益方向就会有偏差。

两个为1的向量叠加,最坏的结果可能是远远小于1.

说的不错,别看人不多可是关系嵌套层远超十层!

网友J:
身残脑不残,干好本分,别去跟那些脑残身不残的崽们多计较

网友K:
要是我的话,可能也会向你这么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是我的话,可能也会向你这么做哦

其实做完后会让对方知道你的实力,就不会太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