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哪个仿真器可以用于RD8T3x芯片的开发?

楼主(2023-11-02):
有哪个仿真器可以用于RD8T3x芯片的开发?

网友A:
新定义的RD LINK PRO 适用于 RD 8051 系列 IC 的脱机/在线烧写、仿真以及触控 IC 的 TouchKey 调试。

网友B:
RD LINK PRO ,我问客服,说是以前的赛元仿真器不能用。

网友A:
SC  LINK 是不行的,可以用 RD LINk PRO 或者SC LINK 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