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CAN硬件电路疑问

楼主(2023-11-02):
一张图是CAN芯片的内部典型图,从图中可以看出Q1输出和Q2输入均有二极管防反。
另外一张图是国外产品中一个硬件设计,在CANH和CANL上采用了一个和内部二极管方向一致的设计。这个设计尚可以理解为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了一层保护,但是二极管上并联一个470Ω电阻就搞不懂了,无论显性还是隐形这个电流均未从这个电阻流过,搞不懂为啥要这么设计。

串电阻一般来说是终端匹配的一种,但是这个470欧感觉有点大,我线路预留了串联电阻,但一般都是10欧或者0欧。工况干扰没那么严重

楼主:
CANH和CANL之间有120Ω电阻,在背板上

网友A:
接收的时候得有这两个电阻,只发送可能可以不要。

网友B:
好常见的电路,好多人都喜欢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的时候得有这两个电阻,只发送可能可以不要。

确实是这样子的,想了解下这种和直接什么都不接有啥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子的,想了解下这种和直接什么都不接有啥不一样的

我没见过这样的。
常见到的是串自恢复保险、加TVS。

楼主:
刚在写程序的时候随便拿个杜邦线测试了一下,在主站发送的时候,从站的CANH和CANL无论是短接到VCC还是GND都对主站没有影响,信号质量应该变差了,我没拿示波器看,这一点设计还是蛮好的。

网友C:
维持总线状态。

网友D(2024-01-11):
引用 网友A:
我没见过这样的。
常见到的是串自恢复保险、加TVS。

加自恢复保险丝,有必要这么大成本吗?我所有的CAN都是加共模电感和TVS,如果要求更严,再加空气放电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加自恢复保险丝,有必要这么大成本吗?我所有的CAN都是加共模电感和TVS,如果要求更严,再加空气放电管 ...

额,自恢复保险很贵吗?

看电压,30V的话几毛,60V上一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加自恢复保险丝,有必要这么大成本吗?我所有的CAN都是加共模电感和TVS,如果要求更严,再加空气放电管 ...

没有PTC,怎么保护TVS呢?用2个大功率的TVS不是比PTC更贵?搜索了几张相关电路图,基本类似的,不知道你的实际电路是什么样的,发一张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PTC,怎么保护TVS呢?用2个大功率的TVS不是比PTC更贵?搜索了几张相关电路图,基本类似的,不知道你 ...

@lfc315 :一直不想跟你纠缠,首先自恢复保险丝叫PPTC,然后PPTC就起个扼流作用,共模扼流电感两个作用:滤波,扼流。懂吗?懂王!
@chenyong123 :这就圆滚滚的跑了?你的实力呢?“两个PTC的作用,一个共模电感等效”这句话还没名扬天下呢。。。
@lfc315:算了,你这种人就是夜壶里点蜡烛,懒得跟你辩
@chenyong123 :怎么,现在不讲隔离才稳定可靠了?总算知道自己实力是什么水平了?整天牛P哄哄的。。。
@lfc315 :你瞎吗?TVS+共模扼流电感就行了,还要说多少次?
@chenyong123 :你的实力?在哪呢?真没看出你实力在哪。别人1块钱实现的,你用十几块实现,这就是你的实力吧?
@lfc315 :做硬件靠实力,诡辩没用的,你喜欢杠,去玩高压吧,想杠的时候握住高压线,好好杠一下
@chenyong123 :也就心虚才怕别人杠。说PTC是大成本,结果你自己的方案比PTC贵多了,是谁杠?你说的无非是认证的时候用贵的,批量时候全省掉。大家都懂,垃圾产品就是这么来的。
@lfc315 :杠精不要出来找存在,瞎扯没道理,玩硬件脑子是个好东西,多转弯,多变通
@chenyong123 :杠精不要出来找存在,瞎扯没道理,玩硬件脑子是个好东西,多转弯,多变通

网友D:
我们工控基本上都用隔离CAN,隔离是最好的保护,只是隔离电源和隔离芯片会比非隔离贵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