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极海F103 SPI优化问题

楼主(2023-11-02):
在KEIL中开启全局O3优化 使用SPI1的时候会出现不能正常读回来的问题
推测是因为O3的激进优化将SPI库的某些关键变量给优化掉了

因此将apm32f10x_spi.c的优化改回O0测试
发现还是不能正常读回数据,仔细查看关于调用spi的函数, 推测可能是这些相关函数也被优化掉了
最有可能被优化掉的是SPI1结构体 将SPI1的结构体定义改成 volatile类型
再次测试 读回来的数据正常

还有一种办法 由于上述问题出在用到spi的相关函数上 再加上不想修改库函数

官方有给出单独函数的优化方法 具体使用如下
参考以下两篇文章
ARM Compiler v5.06 for uVision armcc User Guide
ARM Compiler v5.06 for uVision armcc User Guide
将调用到spi库函数相关的函数和apm32f10x_spi.c单独开O0优化 其余开启O3

再次测试 可以正常读回数据

网友A:
我再其他平台也遇到过提升优化等级,导致SPI数据偏移

网友B:
一般都不会动优化等级,你为什么要改变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