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0MXX STOP 模式下ADC模拟看门狗唤醒例程有没有?

楼主(2023-11-02):
我的想法是,按下按键 通过AWD唤醒,我按照例程配置不知道 为什么没有唤醒

/*IO初始化*/
void ADC_EXTI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4,GPIO_AF_7);
        //PC3用于触发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3,GPIO_AF_7);

}

/*ADC配置*/
void EXTI_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 ,ENABLE);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Falling;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IO_TRGO; //ADC外部IO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Upward;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s configuration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 ADC_SampleTime_239_5Cycles);

        ADC_AnalogWatchdogThresholdsConfig(ADC1,3300, 3200);//(ADC1, 3102, 1861);//输入ADCwatchdog高低阀值
        ADC_AnalogWatchdogSingleChannelCmd(ADC1, ENABLE);//开启ADCwatchdog
        ADC_AnalogWatchdogSingleChannelConfig(ADC1, ADC_AnalogWatchdog_Channel_2);//选择ADCwatchdog_Channel2

        ADC_AWDWakeup_Cmd(ADC1,ENABLE);//使能模拟看门狗唤醒功能
        ADC_AnalogWatchdogCmd(ADC1,ENABLE);//打开模拟看门狗

  ADC_Cmd(ADC1, ENABLE);
  ADC_ITConfig(ADC1,ADC_IT_AWD,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RDY));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NVIC_SetPriority(ADC1_IRQn,9);
        NVIC_EnableIRQ(ADC1_IRQn);
}

void Beep_AD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BEEPER,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LSICmd(ENABLE);
        while(!(RCC->CSR & RCC_CSR_LSIRDY));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BEEP_InitTypeDef BEEP_InitStructure;

//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2,GPIO_AF_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BEEP_InitStructure.BEEP_Prescaler = BEEP_Prescaler_128;
        BEEP_InitStructure.BEEP_Clock = BEEP_CLOCK_LSI;
        BEEP_InitStructure.BEEP_TRGOCmd = ENABLE;
        BEEP_Init(&BEEP_InitStructure);
        BEEP_Cmd(ENABLE);
}

void ADC1_COMP_IRQHandler(void)
{
  if(ADC_GetITStatus(ADC1, ADC_IT_AWD) != RESET)
  {
    /* Clear ADC1 AWD pending interrupt bit */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1, ADC_IT_AWD);
                ADC_AWDWakeup_Cmd(ADC1,DISABLE);//关闭模拟看门狗唤醒功能
          ADC_AnalogWatchdogCmd(ADC1,DISABLE);//关闭模拟看门狗
                ADC_Cmd(ADC1, DISABLE);
  }
}

                                                      ADC_EXTI_GPIO_Configuration();
                                                       EXTI_ADC_Configuration();
                                                        Beep_ADC_Configuration();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RESET);
                                                        ADCConvertedValue=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EXTI->EMR |= 0x00000100;
                                                  __nop();
                                                  __nop();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PWR_Entry_WFE);
                                                        //PWR_EnterDeepSleepMode(PWR_Entry_WFI);
                                                  __nop();
                                                  __nop();
                                                  SystemInit ();

网友A:
请问你用的什么烧录工具 stlink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