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恒压/恒流芯片的工作原理及应用

楼主(2023-11-02):
什么是恒压芯片?什么是恒流芯片?
    恒压芯片和恒流芯片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电子元件。
    恒压芯片用于提供恒定的电压输出。它可以根据输入电源的变化来自动调整输出电压,以保持恒定的输出。恒压芯片通常用于需要稳定电压的应用,如各种电子设备、充电器等。
    恒流芯片通常用于电源和驱动电路,以维持输出电流的恒定值。与恒压芯片不同,恒流芯片的主要任务是确保输出电流在变化的负载条件下保持不变。
     下面请大家跟随惠海半导体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两种芯片。

恒压芯片的工作原理
    恒压芯片的工作原理主要是通过反馈控制来实现的。其工作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模块,包括反馈控制模块、比较器、错误放大器、输出级等。
(一)反馈控制模块:这个模块会将输出电压与设定值进行比较,从而计算出误差电压(即输出电压和设定值之间的偏差),并传递给比较器。
(二)比较器:比较器的作用是将误差电压与一个参考电压进行比较,并产生一个控制信号,用于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和方向。当误差电压小于参考电压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控制输出电压的增加;当误差电压大于参考电压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控制输出电压的减小。
(三)错误放大器:错误放大器的作用是将比较器输出的控制信号放大,从而控制输出电压的变化。当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时,错误放大器输出一个正向的控制电压;当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时,错误放大器输出一个反向的控制电压。
(四)输出级:输出级是恒压芯片的最后一个模块,其作用是将错误放大器输出的控制电压转换成输出电压,并通过输出端口输出。可以有效地保证输出电压的恒定不变。
恒压芯片是一种常用的电源管理器件,其工作原理基于反馈控制的原理,通过比较器、错误放大器和输出级等模块实现对输出电压的稳定调节。恒压芯片在各种电子设备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其稳定性和可靠性都深受用户的信赖。

     惠海半导体的恒压芯片支持3.3V,5V,9V,12V,24V,30V,36V,48V,60V,100V,120V,150V,180V,200V等多种不同电压,并广泛应用于BMS电池管理系统、POE交换机/分离器、智能家居、汽摩电子、主板供电、GPS车载定位系统、物联网通讯、车载电子、安防设备、小家电等市场领域。

恒流芯片的工作原理
    恒流芯片的工作原理主要基于电感器的特性和开关电源的原理。它通过将输入电源转换为高频脉冲信号,然后通过电感器进行滤波和变压,最终输出所需的稳定电压和电流。
具体来说,恒流芯片的工作原理如下:
(一)输入电源通过电容器和滤波电路进行初步滤波。
(二)经过初步滤波后的电源信号进入降压恒流芯片,芯片内部的开关器件将其转换为高频脉冲信号。
(三)高频脉冲信号通过电感器进行滤波和变压,将其变为稳定的低电压输出信号。
(四)输出信号经过稳压电路进行稳定,最终输出给负载。
在这个过程中,降压恒流芯片通过不断调整开关器件的开关频率和占空比,以保持输出电流的稳定性。当负载发生变化时,芯片会自动调整开关频率和占空比,以保持输出电流不变。

     惠海半导体的恒流芯片支持3.3V,5V,9V,12V,24V,30V,36V,48V,60V,100V,120V,150V,180V,200V等多种不同电压,并广泛应用于车灯,舞台灯,景观灯,台灯,球泡灯,摄影灯,太阳能路灯等多种LED照明领域。

LED选恒流芯片 OR 恒压芯片?
    LED驱动芯片恒压式:
1、恒压电路不怕负载开路,但严禁负载完全短路。
2、以稳压驱动电路驱动LED,每串需要加上合适的电阻方可使每串LED显示亮度平均
3、亮度会受整流的电压变化影响
恒压源电源通常应用在小功率的LED模组,小功率LED光条方面比较多。
    LED驱动芯片恒流式:
1、 恒流电路不怕负载短路,但严禁负载完全开路。
2、 应注意所使用的承受电流及电压值,它限制了LED的使用数量;恒流源电源通常会被应用在照明设备或者是背光源的设计中,而这些方面需要恒流驱动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于恒流的方式能够避免驱动电流超出额定值,从而能够有效提升其可靠性。同时,恒流驱动的方式还能够确保LED达到预期亮度要求,并确保每个LED亮度、色度保持一致,并有效延长其使用寿命,这是恒压驱动方式所无法达到的。
  就LED电源设计的发展方向来看,对于不同的LED照明器件,是选择恒流驱动电路还是选择恒压驱动电路,首先需要考虑LED光源的特性,就目前情况来说,恒流驱动是大多数中小型LED照明灯具的更好的选择。
     对于驱动电源来说,MOS管也是必不可少的。而正确选择MOS管对于电路设计的稳定性、可靠性和性能优化也是至关重要的。对于MOS管的选型肯定离不开:沟道类型,耐压,电流,导通损耗,系统散热,开关性能等关键因素
惠海半导体的中低压NMOS和PMOS管,支持30V,60V,100V,150V等耐压,有SOT23,PDFN3*3,PDFN5*5,SOT89-3,SOP-8,TO-252等多种封装类型,适用于各种领域。

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整理,如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心得,写的很好,归纳的很到位,图文并茂的应该理解起来更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