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热损坏

楼主(2023-11-02):
  如图,可以判断为过热Lm1117损坏不?

网友A:
个人认为过热损坏的根本是过流造成的。

@alienmiller :因为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长记性了。
没错,通常都是这样的。注意输入输出压差和电流,两者产生的功率不能超说明书上的值。

网友B:
把网友当神仙呢

楼主:
主要是没经验,要验证的话要领一个好的LM1117-3.3V剪开做对比,因为这个板子本身是样品板,没有多余的LM1117-3.3V,所以看看有没有经验丰富的网友,看IC内部金属片表面的暗红色是过热引发的还是本身IC金属片内部就这样,和过热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