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EtherNET/IP转Mpdbus Tcp协议网关协议

楼主(2023-11-02):
EtherNET/IP转Mpdbus Tcp协议网关协议

JM-EIP-TCP 是一款 ETHERNET/IP 从站功能的通讯网关。该产品主要功能是将各种 MODBUS-TCP 设备接入到 ETHERNET/IP 网络中。

本网关连接到 ETHERNET/IP 总线中做为从站使用,连接到 MODBUS-TCP 总线中做为主站(客户端)或从站(服务器)使用。

1. 技术参数
1.1. ETHERNET/IP 技术参数
● 网关做为 ETHERNET/IP 网络的从站,可以连接 AB(罗克韦尔)、欧姆龙等品牌的 PLC。

● 以太网 10/100M 自适应,具有 IP 地址冲突探测功能。

● 支持 ODVA 标准 EtherNet/IP 通信协议。

● 输入输出字节数:输入字节数最大 490 Bytes、输出字节数最大 490 Bytes。

1.2 MODBUS-TCP 技术参数
● 网关的 MODBUS 接口可通过拨码选择做为主站(客户端)或从站(服务器),两种工作方式二选一工作。

● 网关作为 MODBUS 主站,支持 01H、02H、03H、04H、05H、06H、0FH、

10H 号功能。

● 网关作为 MODBUS 主站,最大可以开通 8 个通道,连接 8 个 MODBUS 从站。从站站号 1~8,对应端口号 10001~10008,端口号可以通过软件进行更改。

站号:        1        2        3        4        5        6        7        8
端口:        10001        10002        10003        10004        10005        10006        10007        10008
● 网关作为 MODBUS 从站,支持 02H、04H、0FH、10H 号功能。

● 网关作为 MODBUS 从站,端口号支持 501~504。

2. 产品外观

2.1 端子说明

3PIN 端子 L+:电源 24V

3PIN 端子 M:电源 0V

3PIN 端子 PE:保护地

网口 LAN:网关下载配置口

网口 P1和P2:ETHERNET/IP 接口

网口 P3:MODBUS-TCP 接口

2.2 指示灯
标识        颜色        定义
PWR        绿色        网关内部电源正常
LAN        绿色        网关处于配置状态,可以通过 LAN 接口下载配置
OK        黄色        ETHERNET/IP 通讯正常
FAL        红色        ETHERNET/IP 通讯断线
OK        绿色        闪烁时表示 MODBUS-TCP 接口正在收发数据
2.3 拨码说明

标识        拨位        定义
SW1
MODBUS 功能        Bit1        MODBUS 主从设置:
ON:网关做为 MODBUS 主站(客户端)工作
OFF:网关做为 MODBUS 从站(服务器)工作
Bit2        协议设置:本产品固定拨到 ON
ON:网关按照 MODBUS 协议工作
OFF:保留
Bit3        恢复出厂设置:拨到 ON,给产品上电,维持 5~10 秒,网关完成复位操作。拨到 OFF,网关重新上电,再次正常工作。
Bit4~Bit7        预留,拨到 OFF
Bit8        网关设置状态:
ON:网关处于设置状态,用户可以设置网关的配置信息
OFF:网关处于运行状态。
3. 硬件电气规范
3.1 电气参数
◆ 电源:直流 24V/200mA(18V~30V 可用),使用中建议接好保护地 PE

◆ 工作环境:-25~55℃,湿度≤95%

◆ 防护等级:IP20

◆ 安装方式:35mm 导轨

◆ 重量:500g

3.2 ETHERNET/IP 的电气连接

ETHERNET/IP 采用标准的 T568B 接法,支持直连和交叉接线方式,如上图所示。ETHERNET/IP 只需要连接以太网的 1、 2、 3、 6 这四根信号线即可实现通讯。用户需注意以太网线的屏蔽层连接良好。

3.3 MODBUS 的电气连接

MODBUS-TCP 采用标准的 T568B 接法,支持直连和交叉接线方式,如上图所示。MODBUS-TCP 只需要连接以太网的 1、 2、 3、 6 这四根信号线即可实现通讯。用户需注意以太网线的屏蔽层连接良好。

4. 协议及数据转换
4.1 协议转换原理
网关分别从 ETHERNET/IP 一侧和 MODBUS 一侧读写数据,存入各自的缓冲区,网关内部将缓冲区的数据进行交换,从而实现两边数据的传输。

4.2 ETHERNET/IP 协议介绍
EtherNet/IP 是由罗克韦尔自动化公司开发的工业以太网通讯协定,由 ODVA

(ODVA)管理,可应用在程序控制及其他自动化的应用中,是通用工业协定(CIP)中的一部分。

EtherNet/IP 是一种适合于工业环境和对时间要求比较苛刻的应用的网络。

EtherNet/IP 使用标准的以太网、TCP/IP 技术和一种名叫 CIP(Control and

Information Protocol)的开放性应用层协议。

EtherNet/IP 将以太网的设备以预定义的设备种类加以分类,每种设备有其特别的行为,此外,EtherNet/IP 设备可以:

● 用户数据报协议(UDP)的隐式报文传送基本 I/O 资料。

● 用传输控制协议(TCP)的显式报文上传或下载参数、设定值、程式或配方。

● 用主站轮询、从站周期性更新或是状态改变(COS)时更新的方式,方便主站监控从站的状态,讯息会用 UDP 的报文送出。

● 用一对一、一对多或是广播的方式,透过用 TCP 的报文送出资料。

● EtherNet/IP 使用 TCP 埠编号 44818 作为显式报文的处理,UDP 埠编号2222 作为隐式报文的处理。

4.3 MODBUS 协议介绍
4.4 MODBUS 存储区
MODBUS 涉及到的控制器(或 MODBUS 设备)存储区以 0XXXX、1XXXX、3XXXX、4XXXX 标识;

存储区标识        名称        类型        读/写        存储单元地址
0XXXX        线圈        位        读/写        00000~0XXXX
1XXXX        输入线圈        位        只读        10000~1XXXX
3XXXX        输入寄存器        字        只读        30000~3XXXX
4XXXX        保持/输出寄存器        字        读/写        40000~4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