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3]
雅特力AT32F423开发板+点灯

楼主:
今天来测评F423,下面开始:平台:MDK
开发板:雅特力AT32F423开发板
目地:点亮LED

雅特力AT32F423资源:

雅特力AT32F423是一款超值型的ARM®Cortex®-M4F微控制器,具有高达150MHz的CPU运算速度和内建的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FPU)、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此外,它还多达256KB的闪存存储器(Flash)及48KB的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而系统存储器(20KB)除可作启动加载程序(Bootloader)外,也可一次性配置成一般用户程序和数据区,达到256+20KB的最大空间使用。
该微控制器可运行于工业级温度范围-40~105°C,并因应多样的内存需求,提供一系列不同的封装类型选择。此外,它还具有DSP指令集,2.4V ~ 3.6V的供电电压,I/Os可承受5V电平,温度范围-40 ~ +105°C,外部高速4 ~ 25MHz晶体振荡器,内部高速48 MHz RC振荡器(-40°C ~ 105°C),外部低速32.768kHz RTC晶体振荡器,以及内部低速40kHz RC振荡器。
雅特力AT32F423是一款超值型的ARM®Cortex®-M4F微控制器,具有高达150MHz的CPU运算速度和内建的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FPU)、数字信号处理器(DSP)。此外,它还多达256KB的闪存存储器(Flash)及48KB的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而系统存储器(20KB)除可作启动加载程序(Bootloader)外,也可一次性配置成一般用户程序和数据区,达到256+20KB的最大空间使用。
雅特力AT32F423还集成了丰富的外设界面,除ADC外,还提供2个12位DAC、8个USART、3个SPI/I2S、3个I2C、2个CAN、1个OTG控制器(设备模式支持无晶振Xtal-less)及多达87个GPIO等。

原理图:
代码: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enable the button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USER_BUTTON_CRM_CLK, TRUE);

  /* set default parameter */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button pin as input with pull-up/pull-dow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USER_BUTTON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gpio_init(USER_BUTTON_PORT, &gpio_init_struct);

at32_led_init(LED2);
  at32_led_init(LED3);
  at32_led_init(LED4);
  at32_led_off(LED2);
  at32_led_off(LED3);
  at32_led_off(LED4);3

    at32_led_toggle(LED2);
    delay_ms(200);
    at32_led_toggle(LED3);
    delay_ms(200);
    at32_led_toggle(LED4);
    delay_ms(200);
423资源:
特性:
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