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60彻底完了

楼主(2023-11-03):
从年初到现, 一直有ICP后不运行的问题, 时好时坏, 有的芯片行有的芯片不行,  行的过段时间再次ICP又不行,   不行的表现为跟本不启动,一条指令都没有运行, 有时ICP不行 ,MDK下载又可以, ICP不行的用MDK设置一下NULINK马上就启动,但重新上电还是不行。
以的问题都有用不同的板,不同的NULNK,不同时期试过, 一直有问题
M480我一直用却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A:
可以问看看代理商

网友B:
是不是冷了后就可以了?

网友C:
你好,有代理商可以联系一下代理商,没有的话,麻烦发邮件到yhu@nuvoton.com

楼主:
好的,谢谢,我整理一下

网友D:
楼主怀疑是芯片问题吗

网友E:
不要动不动就怀疑芯片,如果真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厂商会测不出来?市场上这么多人在用,会测不出来?
先怀疑检查自己的硬件和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