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GPIO_Init()函数有哪些参数可以设置?

楼主(2023-11-03):
GPIO_Init()函数有哪些参数可以设置?

网友A:
GPIO_Pin、GPIO_Speed

网友B:
GPIO_TypeDef* GPIOx,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网友C:
右键跳转一下就能看到

网友D:
都可以设置,这不就是IO的初始化么

网友E:
一般是配置IO的管脚,速度,高低电平之类的

网友F:
得看你用的那个芯片啊?有的芯片初始化不一样的

网友G:
其实就是对IO的基本操作啦,这直接看程序就好了

网友H:
你看看程序代码呗,程序上都有,而且还有注释

网友I:
参数大多数就是IO的指定的哪个端口吧,还有速率等等

网友J:
配置IO的模式啊,比如输入输出,上拉下拉等

网友K:
你直接看代码更加直观,而且手册上不都会写么

网友L:
建议楼主看看应用的手册,上面会有讲如何配置

网友M:
不如直接看看视频教程了,IO的那段很简单的

网友N(2024-08-06):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O: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P: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Q: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R: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S:
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