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eclipse+IAR编译器编译bin文件不断增大至2GB

楼主(2023-11-03):
有大佬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我用eclipse+IAR编译器编译.bin文件,编译完成后bin文件不停的变大,最后变大至2GB多。

网友A:
你遇到的问题确实很奇特,通常编译的 .bin 文件不应该持续增长到 2GB。

网友B:
检查你的编译器设置,没有启用某些可能导致二进制文件增大的选项。例如,某些编译器可能有一个“优化所有代码”的选项,这可能会生成一个非常大的二进制文件。

网友C:
你的源代码看看是否有无限循环或者递归的情况

网友D:
如果你的程序有内存泄漏,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程序的内存使用量可能会持续增加。

网友E:
可能是你的程序分了段,一部分在低地址,一部分在高地址。导致BIN文件中间填充了很多无效数据。因为bin文件要求地址连续的。

网友F:
地址填充问题吧。。。之前转格式的时候本来900多kb,硬是变成了500多M

网友G:
怎么会变得这么大

网友H:
中病毒了?
或者你的电脑上有别的软件在往这个bin文件里写东西。

网友I:
地址设置的问题吗

楼主:
终于解决了,代码里面访问了超内存的地址空间,导致编译器在编译时对于超出内存的地址填充0值。

网友J:
如何减小这个文件的大小呢

网友K:
这么大的文件 估计有不合理的变量?

网友L:
反复进行编译 最后都是这个结果吗

网友M:
拿过来一个官方例程实时会出现这个现象吗

网友N:
可以考虑检查您的源代码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O:
会不会是因为有了递归调用或者循环深度太大了啊

网友P(2024-04-16):
你这个确实很奇葩,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对啊

网友Q(2024-08-21):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R:
缩短距离较近的电容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