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入门笔记:汇编语言的变量与编码

楼主(2023-11-03):
汇编语言采用了助记符号编写程序,通过编译器转换成能够被计算机识别和处理的二进制代码程序。

1. 编程语言介绍
机器语言是用二进制代码表示的,能被计算机直接识别和执行的一种机器指令的集合。直观性和通用性都很差

汇编语言采用了助记符号编写程序,通过编译器转换成能够被计算机识别和处理的二进制代码程序。汇编语言仍然是面向机器的语言,编程烦琐费时,通用性也差。

高级语言用与自然语言接近的代码编写程序,通过编译器转换成二进制代码程序。高级语言易学易用,通用性好。C语言是一种结构化的高级编程语言,在单片机系统开发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1.数制的基与权

基:各计数制中每个数位上可用字符的个数。

权:数字“1”在数字不同的数位所代表的数值。

二进制基数为2( 0和1),权为以2为底的幂。二进制数字后面用B表示

十进制基数为10(0-9),权是以10为底的幂。十进制用D(或不加标志)表示十进制数

十六进制基数为16(0-9以及A-F),权是以16为底的幂。十六进制用H表示十六进制数。

楼主:
例5 将十进制数500.03125转换为十六进制数

因此可得:500.03125=1F4.08H

十六进制数与二进制数之间的转换

整数部分由小数点向左每4位一组,若整数最高位的一组不足4位,则在其左边加0补足4位;

小数部分由小数点向右每4位一组,若小数最低位的一组不足4位,则在其右边加0补足4位;

用与每组二进制数所对应的十六进制数取代每组的4位二进制数即可转换为十六进制。

将十六进制数转换为二进制数时,过程相反。

例6:将十六进制数9F4.1H转换为二进制数

解:将每位十六进制数写为二进制数

2. 编码

编码是计算机为输入处理字母、数字和符号等组成的信息,依靠输入设备先把要输入的字符按一定格式编成的二进制代码。

目前国际上使用的字符编码是ASCII码(Americanstandard coded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

ASCII码用一个字节来表示一个字符,采用7位二进制代码来对字符进行编码,最高位一般用做校验位,因此共128个,包括32个通用控制符号、10个阿拉伯数字、52个英文大写和小写字母及34个专用符号。

3. 变量与运算符

数字0-9的ASCII码为30H-39H,英文大写字母A-Z的ASCII码为41H-5AH

数据可分为常量和变量。常量是数值和字符等不能改变的量,可以不经说明和定义直接使用,而变量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改变的量,在引用之前必须定义类型。

C51 定义一个变量的格式如下:

数据类型      [存储类型]     变量名表

其中“数据类型”和“存储类型”的先后次序可以互换。

表4-1Cx51支持的数据类型4. 变量类型

bit 、sfr、 sfr16 和sbit是 Keil C51中新增的变量类型。

(1)bit用来定义位变量,值只能是0或1。位变量位于8051单片机内部RAM位寻址区(20H~2FH),共为16字节,最多可定义128个位变量。

(2)sfr用于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变量。该变量存储在片内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存储区中,用来对特殊功能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

例如:51头文件中有定义sfr P0=0x90,这一语句定义了P0端口在片内的寄存器,在程序中可以使用P0对该端口寄存器进行操作。

(3)sfr16也用于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所不同的是它用于操作占两个字节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例如:sfr16DPTR=0x82语句定义了片内16位数据指针寄存器DPTR,其低8位字节地址为82H,高8位字节地址为83H,在程序中可以对DPTR进行操作。

(4)sbit用于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位变量,用来对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可位寻址位进行读写操作。

例如sbit P0_0=P0^0 定义了特殊功能寄存器P0的第0位,后面对该位的操作可用P0_0代替。符号^后面的数字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可寻址位在寄存器中的位置,取值必须是0-7。

5. 储存类型

Cx51存储类型

楼主:
1.片内存储区

(1)data将变量存储在片内可直接寻址的数据存储器DATA区中。DATA区位于片内RAM的低128字节(0X00~0X7F)。

使用data存储模式,目标代码中对变量的访问速度最快,把经常使用的变量放在DATA区可提高程序运行速度。

若定义i为存储类型为data的无符号字符型数据,可声明为:unsigned char data i

(2) bdata用于将变量定义在数据存储器可位寻址的BDATA区,允许位与字节混合访问。uBDATA区位于单片机内部RAM字节地址0x20~0x2F的16个字节中,每个字节8位,共计16x8=128个可寻址位。u例如如下声明后可用位变量value0访问字节value的0位:

unsigned char bdata value;

bit value0=value^0;

若value的原值为0x00,欲将value的第0位置为1,可采用按字节访问方式“value=0x01”实现,也可以按位寻址方式“value0=1”实现。

(3)idata将变量存储在片内间接寻址的数据存储区IDATA区中。IDATA区使用指针来进行寻址和访问。

51内核单片机RAM仅有128个字节,因此无间接寻址数据存储器区,idata与data无区别。52内核单片机RAM有256个字节,当片内128字节的直接寻址数据存储区不够用时,可以使用128字节间接寻址数据存储区,访问速度较data慢一些。

2.片外存储区

xdata将变量存储在片外数据存储器中,采用16位地址,可以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区64KB内的任何地址。

pdata将变量存储在片外数据存储器中的第一页(地址00H~FFH)中,存储空间为256字节。对PDATA区寻址,只需要装入8位地址,而对XDATA区寻址要装入16位地址,因此对PDATA区的寻址要比对XDATA区寻址快。

pdata和xdata存储类型的变量由于需要访问外存,访问速度最慢,应尽量减少对变量的访问次数。这两种类型适合保存原始数据或最终结果,需要频繁访问的中间结果应尽量不用或少用。

3.程序存储器ROM

code将变量存储在程序存储器中,变量只能读不能写,因此适合存储常量或查表类的数组数据,不能用于存储程序运行过程中需要修改的变量。如果想改变变量值,只能在程序中修改后重新将程序烧写进ROM中。

网友A:
汇编语言采用了助记符号编写程序,通过编译器转换成能够被计算机识别和处理的二进制代码程序

网友B:
数据结构在程序中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网友C:
现在用汇编的很少了吧

网友D:
任何语言的编码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E:
汇编语言中在编写的时候跳转的地址是如何确定的呢

网友F:
在不同芯片之间可以进行汇编语言的移植吗

网友G:
使用汇编语言的前提是必须要非常了解单片机内部的地址分配呀

网友H:
无论是哪种语言最后都会变成机器码的吧?

网友I:
如果我们使用c的话 就不需要关心这个数据的存储了

网友J(2025-08-30):
汇编变量需先定义,指定名称、类型(如 DB 字节、DW 字)和初始值,存储于内存指定区域,访问时用变量名定位。编码上,要匹配 CPU 架构(如 x86、ARM),指令与操作数需符合语法,变量地址常通过标号或寄存器间接访问,需注意内存对齐,确保指令执行时能正确读取变量数据,基础编码需结合硬件内存布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