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程序的编写 (使用RARS)

楼主(2023-11-03):
RARS下载及启动
方便起见,使用RARS(一款汇编器和运行时模拟器)
可以下载最新的稳定版本,当前为1.6
https://github.com/TheThirdOne/rars/releases/tag/v1.6
使用Java编写,所以还需要有Java环境
启动: java -jar rars1_6.jar
编写

楼主:
以 这段复制数组内容的代码为例:
  • #将y[]中的值copy到x[]中
  • .data
  • x:
  •     .byte  0
  •     .space 13
  • y:
  •     .byte '0','1','2','3','4','5','6','F','a','d','f',0
  •     .space 13
  • .text
  • strcpy:
  •        la a0,x
  •        la a1,y
  •        addi sp,sp,-8
  •        sw   s3,0(sp)
  •        add  s3,zero,zero
  • L1:
  •        add  t0,s3,a1
  •        lbu  t1,0(t0)
  •        add  t2,s3,a0
  •        sb   t1,0(t2)
  •        beq  t1,zero,L2
  •        addi s3,s3,1
  •        jal  zero,L1
  • L2:
  •        lw   s3,0(sp)
  •        addi sp,sp,8
  •        jalr zero,0(ra)
•  再如1到100 数字之和:
    • # 设置寄存器 a0 为 1
    • li a0, 1
    • # 设置寄存器 a1 为 100
    • li a1, 100
    • # 设置寄存器 t0 为 0,用于累加和
    • li t0, 0
    • # 循环开始,使用寄存器 t1 存储循环变量
    • addi t1, zero, 0 # t1 = 0
    • loop:
    •     add t0, t0, a0   # 累加 a0 的值到 t0
    •     addi a0, a0, 1   # a0 自增 1
    •     addi t1, t1, 1   # t1 自增 1
    •     bne t1, a1, loop # 如果 t1 不等于 a1 则跳转回 loop
    • # 程序结束,t0 中存储了 1 到 100 的和

    首先使用 li 指令将 1 和 100 分别存储到寄存器 a0 和 a1 中,然后使用 li 指令将寄存器 t0 的初始值设为 0,用于累加和。
    接下来进入循环,使用寄存器 t1 存储循环变量,初始值设为 0。在每次循环中,使用 add 指令将 a0 的值加到 t0 中,
    然后使用 addi 指令将 a0 加 1,t1 加 1,继续下一次循环。最后使用 bne 指令判断 t1 是否等于 a1,如果不相等则跳转回循环开始处,
    继续循环。如果相等则跳出循环,程序结束,t0 中存储了 1 到 100 的和。
    详细使用
    RISC-V一共有32个寄存器
    RARS-riscv模拟器使用介绍
    备份地址:

楼主:
单步调试,断点运行
指令
来自 RARS 汇编模拟器支持的RISC-V指令
常用基础指令:
Example Usage
中文描述
Description
add t1,t2,t3
加法:设 t1 为(t2 加 t3)
Addition: set t1 to (t2 plus t3)
addi t1,t2,-100
加法立即数:将 t1 设置为(t2 加上带符号的 12 位立即数)
Addition immediate: set t1 to (t2 plus signed 12-bit immediate)
sub t1,t2,t3
减法:将 t1 设置为(t2 减去 t3)
Subtraction: set t1 to (t2 minus t3)
mul t1,t2,t3
乘法:将t1设为t2*t3的低32位
Multiplication: set t1 to the lower 32 bits of t2*t3
div t1,t2,t3
除法:将 t1 设置为 t2/t3 的结果
Division: set t1 to the result of t2/t3
lw t1, -100(t2)
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字地址的内容
Set t1 to contents of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sw t1, -100(t2)
Store word:将t1的内容存入有效内存字地址
Store word : Store contents of t1 into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beq t1,t2,label
Branch if equal : 如果 t1 和 t2 相等则分支到标签地址处的语句
Branch if equal : Branch to statement at label’s address if t1 and t2 are equal
bne t1,t2,label
Branch if not equal : 如果 t1 和 t2 不相等则分支到标签地址处的语句
Branch if not equal : Branch to statement at label’s address if t1 and t2 are not equal
blt t1,t2,label
Branch if less than:如果 t1 小于 t2,则分支到标签地址处的语句
Branch if less than: Branch to statement at label’s address if t1 is less than t2
bge t1,t2,label
Branch if greater than or equal:如果 t1 大于或等于 t2,则分支到标签地址处的语句
Branch if greater than or equal: Branch to statement at label’s address if t1 i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t2

常用伪指令:
Example Usage
中文描述
Description
la t1,label
加载地址:将 t1 设置为标签的地址
Load Address : Set t1 to label’s address
li t1,-100
立即加载:将 t1 设置为 12 位立即数(符号扩展)
Load Immediate : Set t1 to 12-bit immediate (sign-extended)
li t1,10000000
立即加载:将 t1 设置为 32 位立即数
Load Immediate : Set t1 to 32-bit immediate
mv t1,t2
MoVe:将 t1 设置为 t2 的内容
MoVe : Set t1 to contents of t2
neg t1,t2
NEGate :将 t1 设置为 t2 的否定
NEGate : Set t1 to negation of t2
j label
跳转:跳转到标签处的语句
Jump : Jump to statement at label
jr t0
跳转寄存器:跳转到 t0 中的地址
Jump Register: Jump to address in t0
nop
无操作
NO OPeration
ret
返回:从子程序返回
Return: return from a subroutine

RARS 汇编模拟器支持的RISC-V指令:
Example Usage
中文描述
Description
Example Usage
add t1,t2,t3
加法:设 t1 为(t2 加 t3)
Addition: set t1 to (t2 plus t3)
add t1,t2,t3
addi t1,t2,-100
加法立即数:将 t1 设置为(t2 加上带符号的 12 位立即数)
Addition immediate: set t1 to (t2 plus signed 12-bit immediate)
addi t1,t2,-100
and t1,t2,t3
按位与:将 t1 设置为 t2 和 t3 的按位与
Bitwise AND : Set t1 to bitwise AND of t2 and t3
and t1,t2,t3
andi t1,t2,-100
按位与立即数:将 t1 设置为 t2 的按位与和符号扩展的 12 位立即数
Bitwise AND immediate : Set t1 to bitwise AND of t2 and sign-extended 12-bit immediate
andi t1,t2,-100
auipc t1,10000
将高位立即数添加到 pc:将 t1 设置为(pc 加上高位 20 位立即数)
Add upper immediate to pc: set t1 to (pc plus an upper 20-bit immediate)
auipc t1,10000
beq t1,t2,label
Branch if equal : 如果 t1 和 t2 相等则分支到标签地址处的语句
Branch if equal : Branch to statement at label’s address if t1 and t2 are equal
beq t1,t2,label
bge t1,t2,label
Branch if greater than or equal:如果 t1 大于或等于 t2,则分支到标签地址处的语句
Branch if greater than or equal: Branch to statement at label’s address if t1 i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t2
bge t1,t2,label
bgeu t1,t2,label
Branch if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unsigned):如果 t1 大于或等于 t2,则分支到标签地址处的语句(无符号解释)
Branch if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unsigned): Branch to statement at label’s address if t1 i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t2 (with an unsigned interpretation)
bgeu t1,t2,label
blt t1,t2,label
Branch if less than:如果 t1 小于 t2,则分支到标签地址处的语句
Branch if less than: Branch to statement at label’s address if t1 is less than t2
blt t1,t2,label
bltu t1,t2,label
Branch if less than (unsigned):如果 t1 小于 t2,则分支到标签地址处的语句(无符号解释)
Branch if less than (unsigned): Branch to statement at label’s address if t1 is less than t2 (with an unsigned interpretation)
bltu t1,t2,label
bne t1,t2,label
Branch if not equal : 如果 t1 和 t2 不相等则分支到标签地址处的语句
Branch if not equal : Branch to statement at label’s address if t1 and t2 are not equal
bne t1,t2,label
csrrc t0, fcsr, t1
原子读取/清除 CSR:从 CSR 读取到 t0 并根据 t1 清除 CSR 的位
Atomic Read/Clear CSR: read from the CSR into t0 and clear bits of the CSR according to t1
csrrc t0, fcsr, t1
csrrci t0, fcsr, 10
立即原子读取/清除 CSR:从 CSR 读取到 t0 并根据常量清除 CSR 的位
Atomic Read/Clear CSR Immediate: read from the CSR into t0 and clear bits of the CSR according to a constant
csrrci t0, fcsr, 10
csrrs t0, fcsr, t1
原子读取/设置 CSR:从 CSR 读取到 t0 并将逻辑或 t1 读取到 CSR
Atomic Read/Set CSR: read from the CSR into t0 and logical or t1 into the CSR
csrrs t0, fcsr, t1
csrrsi t0, fcsr, 10
立即原子读取/设置 CSR:从 CSR 读取到 t0 并将逻辑或常量读取到 CSR
Atomic Read/Set CSR Immediate: read from the CSR into t0 and logical or a constant into the CSR
csrrsi t0, fcsr, 10
csrrw t0, fcsr, t1
原子读/写 CSR:从 CSR 读入 t0 并将 t1 写入 CSR
Atomic Read/Write CSR: read from the CSR into t0 and write t1 into the CSR
csrrw t0, fcsr, t1
csrrwi t0, fcsr, 10
原子读/写 CSR 立即:从 CSR 读取到 t0 并将常量写入 CSR
Atomic Read/Write CSR Immediate: read from the CSR into t0 and write a constant into the CSR
csrrwi t0, fcsr, 10
div t1,t2,t3
除法:将 t1 设置为 t2/t3 的结果
Division: set t1 to the result of t2/t3
div t1,t2,t3
divu t1,t2,t3
除法:使用无符号除法将 t1 设置为 t2/t3 的结果
Division: set t1 to the result of t2/t3 using unsigned division
divu t1,t2,t3
ebreak
暂停执行
Pause execution
ebreak
ecall
发出系统调用:执行a7中值指定的系统调用
Issue a system call : Execute the system call specified by value in a7
ecall
fadd.d f1, f2, f3, dyn
浮动 ADD(64 位):将 f1 分配给 f2 + f3
Floating ADD (64 bit): assigns f1 to f2 + f3
fadd.d f1, f2, f3, dyn
fadd.s f1, f2, f3, dyn
浮动 ADD:将 f1 分配给 f2 + f3
Floating ADD: assigns f1 to f2 + f3
fadd.s f1, f2, f3, dyn
fclass.d t1, f1
对一个浮点数(64位)进行分类
Classify a floating point number (64 bit)
fclass.d t1, f1
fclass.s t1, f1
对一个浮点数进行分类
Classify a floating point number
fclass.s t1, f1
fcvt.d.s t1, f1, dyn
将 float 转换为 double:将 f2 的值分配给 f1
Convert a float to a double: Assigned the value of f2 to f1
fcvt.d.s t1, f1, dyn
fcvt.d.w f1, t1, dyn
从整数转换为双精度:将 t1 的值赋给 f1
Convert double from integer: Assigns the value of t1 to f1
fcvt.d.w f1, t1, dyn
fcvt.d.wu f1, t1, dyn
从无符号整数转换双精度数:将 t1 的值赋给 f1
Convert double from unsigned integer: Assigns the value of t1 to f1
fcvt.d.wu f1, t1, dyn
fcvt.s.d t1, f1, dyn
将双精度型转换为浮点型:将 f2 的值分配给 f1
Convert a double to a float: Assigned the value of f2 to f1
fcvt.s.d t1, f1, dyn
fcvt.s.w f1, t1, dyn
从整数转换为浮点数:将 t1 的值赋给 f1
Convert float from integer: Assigns the value of t1 to f1
fcvt.s.w f1, t1, dyn
fcvt.s.wu f1, t1, dyn
从无符号整数转换浮点数:将 t1 的值赋给 f1
Convert float from unsigned integer: Assigns the value of t1 to f1
fcvt.s.wu f1, t1, dyn
fcvt.w.d t1, f1, dyn
从双精度转换整数:将 f1 的值(四舍五入)分配给 t1
Convert integer from double: Assigns the value of f1 (rounded) to t1
fcvt.w.d t1, f1, dyn
fcvt.w.s t1, f1, dyn
从浮点数转换整数:将 f1 的值(四舍五入)赋值给 t1
Convert integer from float: Assigns the value of f1 (rounded) to t1
fcvt.w.s t1, f1, dyn
fcvt.wu.d t1, f1, dyn
从 double 转换未签名的整数:将 f1 的值(四舍五入)分配给 t1
Convert unsinged integer from double: Assigns the value of f1 (rounded) to t1
fcvt.wu.d t1, f1, dyn
fcvt.wu.s t1, f1, dyn
将浮点数转换为无符号整数:将 f1 的值(四舍五入)赋值给 t1
Convert unsinged integer from float: Assigns the value of f1 (rounded) to t1
fcvt.wu.s t1, f1, dyn
fdiv.d f1, f2, f3, dyn
浮动 DIVide(64 位):将 f1 分配给 f2 / f3
Floating DIVide (64 bit): assigns f1 to f2 / f3
fdiv.d f1, f2, f3, dyn
fdiv.s f1, f2, f3, dyn
浮动 DIVide:将 f1 分配给 f2 / f3
Floating DIVide: assigns f1 to f2 / f3
fdiv.s f1, f2, f3, dyn
fence 1, 1
确保围栏之前的 IO 和内存访问发生在不同线程查看的以下 IO 和内存访问之前
Ensure that IO and memory accesses before the fence happen before the following IO and memory accesses as viewed by a different thread
fence 1, 1
fence.i
确保指令存储器的存储对指令提取可见
Ensure that stores to instruction memory are visible to instruction fetches
fence.i
feq.d t1, f1, f2
Floating EQuals(64 位):如果 f1 = f2,则将 t1 设置为 1,否则将 t1 设置为 0
Floating EQuals (64 bit): if f1 = f2, set t1 to 1, else set t1 to 0
feq.d t1, f1, f2
feq.s t1, f1, f2
浮动相等:如果 f1 = f2,则将 t1 设置为 1,否则将 t1 设置为 0
Floating EQuals: if f1 = f2, set t1 to 1, else set t1 to 0
feq.s t1, f1, f2
fld f1, -100(t1)
从内存中加载一个 double
Load a double from memory
fld f1, -100(t1)
fle.d t1, f1, f2
小于或等于浮动(64 位):如果 f1 <= f2,则将 t1 设置为 1,否则将 t1 设置为 0
Floating Less than or Equals (64 bit): if f1 <= f2, set t1 to 1, else set t1 to 0
fle.d t1, f1, f2
fle.s t1, f1, f2
浮动小于或等于:如果 f1 <= f2,则将 t1 设置为 1,否则将 t1 设置为 0
Floating Less than or Equals: if f1 <= f2, set t1 to 1, else set t1 to 0
fle.s t1, f1, f2
flt.d t1, f1, f2
小于浮动(64 位):如果 f1 < f2,则将 t1 设置为 1,否则将 t1 设置为 0
Floating Less Than (64 bit): if f1 < f2, set t1 to 1, else set t1 to 0
flt.d t1, f1, f2
flt.s t1, f1, f2
浮动小于:如果 f1 < f2,则将 t1 设置为 1,否则将 t1 设置为 0
Floating Less Than: if f1 < f2, set t1 to 1, else set t1 to 0
flt.s t1, f1, f2
flw f1, -100(t1)
从内存中加载一个浮点数
Load a float from memory
flw f1, -100(t1)
fmadd.d f1, f2, f3, f4, dyn
融合乘加(64 位):将 f2*f3+f4 分配给 f1
Fused Multiply Add (64 bit): Assigns f2*f3+f4 to f1
fmadd.d f1, f2, f3, f4, dyn
fmadd.s f1, f2, f3, f4, dyn
融合乘加:将 f2*f3+f4 分配给 f1
Fused Multiply Add: Assigns f2*f3+f4 to f1
fmadd.s f1, f2, f3, f4, dyn
fmax.d f1, f2, f3
Floating MAXimum(64 位):将 f1 分配给 f1 和 f3 中的较大者
Floating MAXimum (64 bit): assigns f1 to the larger of f1 and f3
fmax.d f1, f2, f3
fmax.s f1, f2, f3
Floating MAXimum:将 f1 分配给 f1 和 f3 中的较大者
Floating MAXimum: assigns f1 to the larger of f1 and f3
fmax.s f1, f2, f3
fmin.d f1, f2, f3
Floating MINimum(64 位):将 f1 分配给 f1 和 f3 中的较小者
Floating MINimum (64 bit): assigns f1 to the smaller of f1 and f3
fmin.d f1, f2, f3
fmin.s f1, f2, f3
Floating MINimum:将 f1 分配给 f1 和 f3 中较小的一个
Floating MINimum: assigns f1 to the smaller of f1 and f3
fmin.s f1, f2, f3
fmsub.d f1, f2, f3, f4, dyn
融合乘子:将 f2*f3-f4 分配给 f1
Fused Multiply Subatract: Assigns f2*f3-f4 to f1
fmsub.d f1, f2, f3, f4, dyn
fmsub.s f1, f2, f3, f4, dyn
融合乘子:将 f2*f3-f4 分配给 f1
Fused Multiply Subatract: Assigns f2*f3-f4 to f1
fmsub.s f1, f2, f3, f4, dyn
fmul.d f1, f2, f3, dyn
Floating MULtiply(64 位):将 f1 分配给 f2 * f3
Floating MULtiply (64 bit): assigns f1 to f2 * f3
fmul.d f1, f2, f3, dyn
fmul.s f1, f2, f3, dyn
Floating MULtiply:将 f1 分配给 f2 * f3
Floating MULtiply: assigns f1 to f2 * f3
fmul.s f1, f2, f3, dyn
fmv.s.x f1, t1
移动浮点数:从整数寄存器中移动表示浮点数的位
Move float: move bits representing a float from an integer register
fmv.s.x f1, t1
fmv.x.s t1, f1
移动浮点数:将表示浮点数的位移动到整数寄存器
Move float: move bits representing a float to an integer register
fmv.x.s t1, f1
fnmadd.d f1, f2, f3, f4, dyn
Fused Negate Multiply Add(64 位):将 -(f2*f3+f4) 分配给 f1
Fused Negate Multiply Add (64 bit): Assigns -(f2*f3+f4) to f1
fnmadd.d f1, f2, f3, f4, dyn
fnmadd.s f1, f2, f3, f4, dyn
Fused Negate Multiply Add:将 -(f2*f3+f4) 分配给 f1
Fused Negate Multiply Add: Assigns -(f2*f3+f4) to f1
fnmadd.s f1, f2, f3, f4, dyn
fnmsub.d f1, f2, f3, f4, dyn
融合取反乘法减法:将 -(f2*f3-f4) 赋值给 f1
Fused Negated Multiply Subatract: Assigns -(f2*f3-f4) to f1
fnmsub.d f1, f2, f3, f4, dyn
fnmsub.s f1, f2, f3, f4, dyn
融合取反乘法减法:将 -(f2*f3-f4) 赋值给 f1
Fused Negated Multiply Subatract: Assigns -(f2*f3-f4) to f1
fnmsub.s f1, f2, f3, f4, dyn
fsd f1, -100(t1)
将双精度存储到内存
Store a double to memory
fsd f1, -100(t1)
fsgnj.d f1, f2, f3
浮点符号注入(64位):将f2的符号位替换为f3的符号位赋值给f1
Floating point sign injection (64 bit): replace the sign bit of f2 with the sign bit of f3 and assign it to f1
fsgnj.d f1, f2, f3
fsgnj.s f1, f2, f3
浮点符号注入:将f2的符号位替换为f3的符号位赋值给f1
Floating point sign injection: replace the sign bit of f2 with the sign bit of f3 and assign it to f1
fsgnj.s f1, f2, f3
fsgnjn.d f1, f2, f3
浮点符号注入(反转64位):将f2的符号位替换为f3的相反符号位赋值给f1
Floating point sign injection (inverted 64 bit): replace the sign bit of f2 with the opposite of sign bit of f3 and assign it to f1
fsgnjn.d f1, f2, f3
fsgnjn.s f1, f2, f3
浮点符号注入(倒置):将f2的符号位替换为f3的相反符号位赋值给f1
Floating point sign injection (inverted): replace the sign bit of f2 with the opposite of sign bit of f3 and assign it to f1
fsgnjn.s f1, f2, f3
fsgnjx.d f1, f2, f3
浮点符号注入(xor 64 bit):将f2的符号位与f3的符号位异或赋值给f1
Floating point sign injection (xor 64 bit): xor the sign bit of f2 with the sign bit of f3 and assign it to f1
fsgnjx.d f1, f2, f3
fsgnjx.s f1, f2, f3
浮点符号注入(xor):将f2的符号位与f3的符号位异或赋值给f1
Floating point sign injection (xor): xor the sign bit of f2 with the sign bit of f3 and assign it to f1
fsgnjx.s f1, f2, f3
fsqrt.d f1, f2, dyn
浮动平方根(64 位):将 f1 分配给 f2 的平方根
Floating SQuare RooT (64 bit): Assigns f1 to the square root of f2
fsqrt.d f1, f2, dyn
fsqrt.s f1, f2, dyn
浮动平方根:将 f1 分配给 f2 的平方根
Floating SQuare RooT: Assigns f1 to the square root of f2
fsqrt.s f1, f2, dyn
fsub.d f1, f2, f3, dyn
浮动减法(64 位):将 f1 分配给 f2 - f3
Floating SUBtract (64 bit): assigns f1 to f2 - f3
fsub.d f1, f2, f3, dyn
fsub.s f1, f2, f3, dyn
浮动减法:将 f1 分配给 f2 - f3
Floating SUBtract: assigns f1 to f2 - f3
fsub.s f1, f2, f3, dyn
fsw f1, -100(t1)
将浮点数存储到内存中
Store a float to memory
fsw f1, -100(t1)
jal t1, target
跳转和链接:将 t1 设置为程序计数器(返回地址),然后跳转到目标地址处的语句
Jump and link : Set t1 to Program Counter (return address) then jump to statement at target address
jal t1, target
jalr t1, t2, -100
跳转和链接寄存器:将 t1 设置为程序计数器(返回地址),然后跳转到 t2 + 立即数处的语句
Jump and link register: Set t1 to Program Counter (return address) then jump to statement at t2 + immediate
jalr t1, t2, -100
lb t1, -100(t2)
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字节地址的符号扩展 8 位值
Set t1 to sign-extended 8-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byte address
lb t1, -100(t2)
lbu t1, -100(t2)
将 t1 设置为从有效内存字节地址开始的零扩展 8 位值
Set t1 to zero-extended 8-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byte address
lbu t1, -100(t2)
lh t1, -100(t2)
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半字地址的符号扩展 16 位值
Set t1 to sign-extended 16-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halfword address
lh t1, -100(t2)
lhu t1, -100(t2)
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半字地址的零扩展 16 位值
Set t1 to zero-extended 16-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halfword address
lhu t1, -100(t2)
lui t1,10000
加载高立即数:将 t1 设置为 20 位后跟 12 个 0
Load upper immediate: set t1 to 20-bit followed by 12 0s
lui t1,10000
lw t1, -100(t2)
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字地址的内容
Set t1 to contents of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lw t1, -100(t2)
mul t1,t2,t3
乘法:将t1设为t2*t3的低32位
Multiplication: set t1 to the lower 32 bits of t2*t3
mul t1,t2,t3
mulh t1,t2,t3
乘法:使用有符号乘法将 t1 设置为 t2*t3 的高 32 位
Multiplication: set t1 to the upper 32 bits of t2*t3 using signed multiplication
mulh t1,t2,t3
mulhsu t1,t2,t3
乘法:将 t1 设置为 t2*t3 的高 32 位,其中 t2 是有符号的,t3 是无符号的
Multiplication: set t1 to the upper 32 bits of t2*t3 where t2 is signed and t3 is unsigned
mulhsu t1,t2,t3
mulhu t1,t2,t3
乘法:使用无符号乘法将 t1 设置为 t2*t3 的高 32 位
Multiplication: set t1 to the upper 32 bits of t2*t3 using unsigned multiplication
mulhu t1,t2,t3
or t1,t2,t3
按位或:将 t1 设置为 t2 和 t3 的按位或
Bitwise OR : Set t1 to bitwise OR of t2 and t3
or t1,t2,t3
ori t1,t2,-100
按位或立即数:将 t1 设置为 t2 和符号扩展的 12 位立即数的按位或
Bitwise OR immediate : Set t1 to bitwise OR of t2 and sign-extended 12-bit immediate
ori t1,t2,-100
rem t1,t2,t3
余数:将 t1 设置为 t2/t3 的余数
Remainder: set t1 to the remainder of t2/t3
rem t1,t2,t3
remu t1,t2,t3
余数:使用无符号除法将 t1 设置为 t2/t3 的余数
Remainder: set t1 to the remainder of t2/t3 using unsigned division
remu t1,t2,t3
sb t1, -100(t2)
Store byte : 将t1的低8位存入有效内存字节地址
Store byte : Store the low-order 8 bits of t1 into the effective memory byte address
sb t1, -100(t2)
sh t1, -100(t2)
Store halfword : 将t1的低16位存入有效内存半字地址
Store halfword : Store the low-order 16 bits of t1 into the effective memory halfword address
sh t1, -100(t2)
sll t1,t2,t3
左移逻辑:将 t1 设置为将 t2 左移 t3 的低 5 位中的值指定的位数的结果
Shift left logical: Set t1 to result of shifting t2 left by number of bits specified by value in low-order 5 bits of t3
sll t1,t2,t3
slli t1,t2,10
左移逻辑:将 t1 设置为将 t2 左移 immediate 指定的位数的结果
Shift left logical : Set t1 to result of shifting t2 left by number of bits specified by immediate
slli t1,t2,10
slt t1,t2,t3
设置小于:如果 t2 小于 t3,则将 t1 设置为 1,否则将 t1 设置为 0
Set less than : If t2 is less than t3, then set t1 to 1 else set t1 to 0
slt t1,t2,t3
slti t1,t2,-100
设置小于立即数:如果 t2 小于符号扩展的 12 位立即数,则将 t1 设置为 1,否则将 t1 设置为 0
Set less than immediate : If t2 is less than sign-extended 12-bit immediate, then set t1 to 1 else set t1 to 0
slti t1,t2,-100
sltiu t1,t2,-100
设置小于无符号立即数:如果 t2 小于使用无符号比较进行符号扩展的 16 位立即数,则将 t1 设置为 1,否则将 t1 设置为 0
Set less than immediate unsigned : If t2 is less than sign-extended 16-bit immediate using unsigned comparison, then set t1 to 1 else set t1 to 0
sltiu t1,t2,-100
sltu t1,t2,t3
设置小于:如果使用无符号比较 t2 小于 t3,则将 t1 设置为 1,否则将 t1 设置为 0
Set less than : If t2 is less than t3 using unsigned comparision, then set t1 to 1 else set t1 to 0
sltu t1,t2,t3
sra t1,t2,t3
右移算法:将 t1 设置为将 t2 符号扩展右移的结果,其位数由 t3 的低 5 位中的值指定
Shift right arithmetic: Set t1 to result of sign-extended shifting t2 right by number of bits specified by value in low-order 5 bits of t3
sra t1,t2,t3
srai t1,t2,10
右移算术:将 t1 设置为将 t2 符号扩展右移立即数指定的位数的结果
Shift right arithmetic : Set t1 to result of sign-extended shifting t2 right by number of bits specified by immediate
srai t1,t2,10
srl t1,t2,t3
右移逻辑:将 t1 设置为将 t2 右移 t3 的低 5 位中的值指定的位数的结果
Shift right logical: Set t1 to result of shifting t2 right by number of bits specified by value in low-order 5 bits of t3
srl t1,t2,t3
srli t1,t2,10
右移逻辑:将 t1 设置为将 t2 右移 immediate 指定的位数的结果
Shift right logical : Set t1 to result of shifting t2 right by number of bits specified by immediate
srli t1,t2,10
sub t1,t2,t3
减法:将 t1 设置为(t2 减去 t3)
Subtraction: set t1 to (t2 minus t3)
sub t1,t2,t3
sw t1, -100(t2)
Store word:将t1的内容存入有效内存字地址
Store word : Store contents of t1 into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sw t1, -100(t2)
uret
从处理中断或异常返回(到 uepc)
Return from handling an interrupt or exception (to uepc)
uret
wfi
等待中断
Wait for Interrupt
wfi
xor t1,t2,t3
按位异或:将 t1 设置为 t2 和 t3 的按位异或
Bitwise XOR : Set t1 to bitwise XOR of t2 and t3
xor t1,t2,t3
xori t1,t2,-100
按位异或立即数:将 t1 设置为 t2 和符号扩展的 12 位立即数的按位异或
Bitwise XOR immediate : Set t1 to bitwise XOR of t2 and sign-extended 12-bit immediate
xori t1,t2,-100
Supported psuedo-instructions (支持的伪指令)
Supported psuedo-instructions (支持的伪指令)
Supported psuedo-instructions (支持的伪指令)
Supported psuedo-instructions (支持的伪指令)
Example Usage
中文描述
Description
Example Usage
addi t1,t2,%lo(label)
Load Lower Address : 设置 t1 到 t2 + 低 12 位标签地址
Load Lower Address : Set t1 to t2 + lower 12-bit label’s address
addi t1,t2,%lo(label)
b label
Branch : 无条件分支到标签处的语句
Branch : Branch to statement at label unconditionally
b label
beqz t1,label
Branch if EQual Zero :如果 t1 == 0 则分支到标签处的语句
Branch if EQual Zero : Branch to statement at label if t1 == 0
beqz t1,label
bgez t1,label
Branch if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Zero :如果 t1 >= 0,则分支到标签处的语句
Branch if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Zero : Branch to statement at label if t1 >= 0
bgez t1,label
bgt t1,t2,label
Branch if Greater Than :如果 t1 > t2 则分支到标签处的语句
Branch if Greater Than : Branch to statement at label if t1 > t2
bgt t1,t2,label
bgtu t1,t2,label
Branch if Greater Than Unsigned:如果 t1 > t2(无符号比较)则分支到标签处的语句
Branch if Greater Than Unsigned: Branch to statement at label if t1 > t2 (unsigned compare)
bgtu t1,t2,label
bgtz t1,label
Branch if Greater Than:如果 t1 > 0,则分支到标签处的语句
Branch if Greater Than: Branch to statement at label if t1 > 0
bgtz t1,label
ble t1,t2,label
Branch if Less or Equal :如果 t1 <= t2 则分支到标签处的语句
Branch if Less or Equal : Branch to statement at label if t1 <= t2
ble t1,t2,label
bleu t1,t2,label
Branch if Less or Equal Unsigned:如果 t1 <= t2(无符号比较),则分支到标签处的语句
Branch if Less or Equal Unsigned : Branch to statement at label if t1 <= t2 (unsigned compare)
bleu t1,t2,label
blez t1,label
Branch if Less than or Equal to Zero:如果 t1 <= 0,则分支到标签处的语句
Branch if Less than or Equal to Zero : Branch to statement at label if t1 <= 0
blez t1,label
bltz t1,label
如果小于零则分支:如果 t1 < 0,则分支到标签处的语句
Branch if Less Than Zero : Branch to statement at label if t1 < 0
bltz t1,label
bnez t1,label
Branch if Not Equal Zero:如果 t1 != 0,则分支到标签处的语句
Branch if Not Equal Zero : Branch to statement at label if t1 != 0
bnez t1,label
call label
CALL:调用远处的子程序
CALL: call a far-away subroutine
call label
csrc t1, fcsr
清除控制和状态寄存器中的位
Clear bits in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
csrc t1, fcsr
csrci fcsr, 100
清除控制和状态寄存器中的位
Clear bits in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
csrci fcsr, 100
csrr t1, fcsr
读取控制和状态寄存器
Read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
csrr t1, fcsr
csrs t1, fcsr
设置控制和状态寄存器中的位
Set bits in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
csrs t1, fcsr
csrsi fcsr, 100
设置控制和状态寄存器中的位
Set bits in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
csrsi fcsr, 100
csrw t1, fcsr
写控制和状态寄存器
Write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
csrw t1, fcsr
csrwi fcsr, 100
写控制和状态寄存器
Write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
csrwi fcsr, 100
fabs.d f1, f2
将 f1 设置为 f2 的绝对值(64 位)
Set f1 to the absolute value of f2 (64 bit)
fabs.d f1, f2
fabs.s f1, f2
将 f1 设置为 f2 的绝对值
Set f1 to the absolute value of f2
fabs.s f1, f2
fadd.d f1, f2, f3
浮动 ADD(64 位):将 f1 分配给 f2 + f3
Floating ADD (64 bit): assigns f1 to f2 + f3
fadd.d f1, f2, f3
fadd.s f1, f2, f3
浮动 ADD:将 f1 分配给 f2 + f3
Floating ADD: assigns f1 to f2 + f3
fadd.s f1, f2, f3
fcvt.d.s f1, f2
将float转为double:将f2的值赋值给f1
Convert float to double: Assigned the value of f2 to f1
fcvt.d.s f1, f2
fcvt.d.w f1, t1
从有符号整数转换双精度数:将 t1 的值赋给 f1
Convert double from signed integer: Assigns the value of t1 to f1
fcvt.d.w f1, t1
fcvt.d.wu f1, t1
从无符号整数转换双精度数:将 t1 的值赋给 f1
Convert double from unsigned integer: Assigns the value of t1 to f1
fcvt.d.wu f1, t1
fcvt.s.d f1, f2
double转float:将f2的值赋值给f1
Convert double to float: Assigned the value of f2 to f1
fcvt.s.d f1, f2
fcvt.s.w f1, t1
从有符号整数转换浮点数:将 t1 的值赋给 f1
Convert float from signed integer: Assigns the value of t1 to f1
fcvt.s.w f1, t1
fcvt.s.wu f1, t1
从无符号整数转换浮点数:将 t1 的值赋给 f1
Convert float from unsigned integer: Assigns the value of t1 to f1
fcvt.s.wu f1, t1
fcvt.w.d t1, f1
从双精度转换有符号整数:将 f1 的值(四舍五入)分配给 t1
Convert signed integer from double: Assigns the value of f1 (rounded) to t1
fcvt.w.d t1, f1
fcvt.w.s t1, f1
从浮点数转换有符号整数:将 f1 的值(四舍五入)赋值给 t1
Convert signed integer from float: Assigns the value of f1 (rounded) to t1
fcvt.w.s t1, f1
fcvt.wu.d t1, f1
从双精度转换无符号整数:将 f1 的值(四舍五入)分配给 t1
Convert unsigned integer from double: Assigns the value of f1 (rounded) to t1
fcvt.wu.d t1, f1
fcvt.wu.s t1, f1
从浮点数转换无符号整数:将 f1 的值(四舍五入)赋值给 t1
Convert unsigned integer from float: Assigns the value of f1 (rounded) to t1
fcvt.wu.s t1, f1
fdiv.d f1, f2, f3
浮动 DIVide(64 位):将 f1 分配给 f2 / f3
Floating DIVide (64 bit): assigns f1 to f2 / f3
fdiv.d f1, f2, f3
fdiv.s f1, f2, f3
浮动 DIVide:将 f1 分配给 f2 / f3
Floating DIVide: assigns f1 to f2 / f3
fdiv.s f1, f2, f3
fge.d t1, f2, f3
浮动大于或等于(64 位):如果 f1 >= f2,则将 t1 设置为 1,否则将 t1 设置为 0
Floating Greater Than or Equal (64 bit): if f1 >= f2, set t1 to 1, else set t1 to 0
fge.d t1, f2, f3
fge.s t1, f2, f3
浮动大于或等于:如果 f1 >= f2,则将 t1 设置为 1,否则将 t1 设置为 0
Floating Greater Than or Equal: if f1 >= f2, set t1 to 1, else set t1 to 0
fge.s t1, f2, f3
fgt.d t1, f2, f3
浮动大于(64 位):如果 f1 > f2,则将 t1 设置为 1,否则将 t1 设置为 0
Floating Greater Than (64 bit): if f1 > f2, set t1 to 1, else set t1 to 0
fgt.d t1, f2, f3
fgt.s t1, f2, f3
浮动大于:如果 f1 > f2,则将 t1 设置为 1,否则将 t1 设置为 0
Floating Greater Than: if f1 > f2, set t1 to 1, else set t1 to 0
fgt.s t1, f2, f3
fld f1,(t2)
Load Word:将f1设置为从有效内存字地址开始的64位值
Load Word: Set f1 to 64-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fld f1,(t2)
fld f1,-100
Load Word:将f1设置为从有效内存字地址开始的64位值
Load Word: Set f1 to 64-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fld f1,-100
fld f1,10000000,t3
Load Word:使用 t3 作为临时地址,将 f1 设置为有效内存字地址的 64 位值
Load Word: Set f1 to 64-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using t3 as a temporary
fld f1,10000000,t3
fld f1,label, t3
Load Word:使用 t3 作为临时地址,将 f1 设置为有效内存字地址的 64 位值
Load Word: Set f1 to 64-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using t3 as a temporary
fld f1,label, t3
flw f1,%lo(label)(t2)
从地址加载
Load from Address
flw f1,%lo(label)(t2)
flw f1,(t2)
加载字协处理器 1:将 f1 设置为有效内存字地址的 32 位值
Load Word Coprocessor 1 : Set f1 to 32-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flw f1,(t2)
flw f1,-100
加载字协处理器 1:将 f1 设置为有效内存字地址的 32 位值
Load Word Coprocessor 1 : Set f1 to 32-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flw f1,-100
flw f1,10000000,t3
加载字协处理器 1:使用 t3 作为临时地址,将 f1 设置为有效内存字地址的 32 位值
Load Word Coprocessor 1 : Set f1 to 32-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using t3 as a temporary
flw f1,10000000,t3
flw f1,label, t3
加载字协处理器 1:使用 t3 作为临时地址,将 f1 设置为有效内存字地址的 32 位值
Load Word Coprocessor 1 : Set f1 to 32-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using t3 as a temporary
flw f1,label, t3
flwd f1,%lo(label)(t2)
从地址加载
Load from Address
flwd f1,%lo(label)(t2)
fmadd.d f1, f2, f3, f4
融合乘加(64 位):将 f2*f3+f4 分配给 f1
Fused Multiply Add (64 bit): Assigns f2*f3+f4 to f1
fmadd.d f1, f2, f3, f4
fmadd.s f1, f2, f3, f4
融合乘加:将 f2*f3+f4 分配给 f1
Fused Multiply Add: Assigns f2*f3+f4 to f1
fmadd.s f1, f2, f3, f4
fmsub.d f1, f2, f3, f4
融合乘法减法(64 位):将 f2*f3-f4 分配给 f1
Fused Multiply Subatract (64 bit): Assigns f2*f3-f4 to f1
fmsub.d f1, f2, f3, f4
fmsub.s f1, f2, f3, f4
融合乘子:将 f2*f3-f4 分配给 f1
Fused Multiply Subatract: Assigns f2*f3-f4 to f1
fmsub.s f1, f2, f3, f4
fmul.d f1, f2, f3
Floating MULtiply(64 位):将 f1 分配给 f2 * f3
Floating MULtiply (64 bit): assigns f1 to f2 * f3
fmul.d f1, f2, f3
fmul.s f1, f2, f3
Floating MULtiply:将 f1 分配给 f2 * f3
Floating MULtiply: assigns f1 to f2 * f3
fmul.s f1, f2, f3
fmv.d f1, f2
将 f2 的值移动到 f1(64 位)
Move the value of f2 to f1 (64 bit)
fmv.d f1, f2
fmv.s f1, f2
将 f2 的值移动到 f1
Move the value of f2 to f1
fmv.s f1, f2
fmv.w.x t1, f1
移动浮点数(新助记符):从整数寄存器中移动表示浮点数的位
Move float (New mnemonic): move bits representing a float from an integer register
fmv.w.x t1, f1
fmv.x.w t1, f1
移动浮点数(新助记符):将表示浮点数的位移动到整数寄存器
Move float (New mnemonic): move bits representing a float to an integer register
fmv.x.w t1, f1
fneg.d f1, f2
将 f1 设置为 f2 的否定(64 位)
Set f1 to the negation of f2 (64 bit)
fneg.d f1, f2
fneg.s f1, f2
将 f1 设置为 f2 的否定
Set f1 to the negation of f2
fneg.s f1, f2
fnmadd.d f1, f2, f3, f4
Fused Negate Multiply Add(64 位):将 -(f2*f3+f4) 分配给 f1
Fused Negate Multiply Add (64 bit): Assigns -(f2*f3+f4) to f1
fnmadd.d f1, f2, f3, f4
fnmadd.s f1, f2, f3, f4
Fused Negate Multiply Add:将 -(f2*f3+f4) 分配给 f1
Fused Negate Multiply Add: Assigns -(f2*f3+f4) to f1
fnmadd.s f1, f2, f3, f4
fnmsub.d f1, f2, f3, f4
融合取反乘法减法(64 位):将 -(f2*f3-f4) 分配给 f1
Fused Negated Multiply Subatract (64 bit): Assigns -(f2*f3-f4) to f1
fnmsub.d f1, f2, f3, f4
fnmsub.s f1, f2, f3, f4
融合取反乘法减法:将 -(f2*f3-f4) 赋值给 f1
Fused Negated Multiply Subatract: Assigns -(f2*f3-f4) to f1
fnmsub.s f1, f2, f3, f4
frcsr t1
读取 FP 控制/状态寄存器
Read FP control/status register
frcsr t1
frflags t1
读取 FP 异常标志
Read FP exception flags
frflags t1
frrm t1
读取 FP 舍入模式
Read FP rounding mode
frrm t1
frsr t1
frcsr t1 的别名
Alias for frcsr t1
frsr t1
fscsr t1
写 FP 控制/状态寄存器
Write FP control/status register
fscsr t1
fscsr t1, t2
交换 FP 控制/状态寄存器
Swap FP control/status register
fscsr t1, t2
fsd f1,(t2)
Store Word:将f1中的64位值存储到有效内存字地址
Store Word: Store 64-bit value from f1 to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fsd f1,(t2)
fsd f1,-100
Store Word:将f1中的64位值存储到有效内存字地址
Store Word: Store 64-bit value from f1 to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fsd f1,-100
fsd f1,10000000,t3
Store Word:将64位值从f1存储到有效内存字地址,使用t3作为临时地址
Store Word: Store 64-bit value from f1 to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using t3 as a temporary
fsd f1,10000000,t3
fsd f1,label, t3
Store Word:将64位值从f1存储到有效内存字地址,使用t3作为临时地址
Store Word: Store 64-bit value from f1 to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using t3 as a temporary
fsd f1,label, t3
fsflags t1
写入 FP 异常标志
Write FP exception flags
fsflags t1
fsflags t1, t2
交换 FP 异常标志
Swap FP exception flags
fsflags t1, t2
fsflagsi 100
立即写入 FP 异常标志
Write FP exception flags, immediate
fsflagsi 100
fsflagsi t1, 100
立即交换 FP 异常标志
Swap FP exception flags, immediate
fsflagsi t1, 100
fsqrt.d f1, f2
浮动平方根(64 位):将 f1 分配给 f2 的平方根
Floating SQuare RooT (64 bit): Assigns f1 to the square root of f2
fsqrt.d f1, f2
fsqrt.s f1, f2
浮动平方根:将 f1 分配给 f2 的平方根
Floating SQuare RooT: Assigns f1 to the square root of f2
fsqrt.s f1, f2
fsrm t1
写入 FP 舍入模式
Write FP rounding mode
fsrm t1
fsrm t1, t2
交换 FP 舍入模式
Swap FP rounding mode
fsrm t1, t2
fsrmi 100
写入 FP 舍入模式,立即数
Write FP rounding mode, immediate
fsrmi 100
fsrmi t1, 100
交换 FP 舍入模式,立即数
Swap FP rounding mode, immediate
fsrmi t1, 100
fssr t1
fscsr t1 的别名
Alias for fscsr t1
fssr t1
fssr t1, t2
fscsr t1、t2 的别名
Alias for fscsr t1, t2
fssr t1, t2
fsub.d f1, f2, f3
浮动减法(64 位):将 f1 分配给 f2 - f3
Floating SUBtract (64 bit): assigns f1 to f2 - f3
fsub.d f1, f2, f3
fsub.s f1, f2, f3
浮动减法:将 f1 分配给 f2 - f3
Floating SUBtract: assigns f1 to f2 - f3
fsub.s f1, f2, f3
fsw f1,(t2)
Store Word Coprocessor 1 : 将 f1 的 32 位值存储到有效内存字地址
Store Word Coprocessor 1 : Store 32-bit value from f1 to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fsw f1,(t2)
fsw f1,-100
Store Word Coprocessor 1 : 将 f1 的 32 位值存储到有效内存字地址
Store Word Coprocessor 1 : Store 32-bit value from f1 to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fsw f1,-100
fsw f1,10000000,t3
存储字协处理器 1:将 f1 的 32 位值存储到有效内存字地址,使用 t3 作为临时地址
Store Word Coprocessor 1 : Store 32-bit value from f1 to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using t3 as a temporary
fsw f1,10000000,t3
fsw f1,label, t3
存储字协处理器 1:将 f1 的 32 位值存储到有效内存字地址,使用 t3 作为临时地址
Store Word Coprocessor 1 : Store 32-bit value from f1 to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using t3 as a temporary
fsw f1,label, t3
j label
跳转:跳转到标签处的语句
Jump : Jump to statement at label
j label
jal label
Jump And Link:跳转到标号处的语句并将返回地址设置为ra
Jump And Link: Jump to statement at label and set the return address to ra
jal label
jalr t0
Jump And Link Register:跳转到t0中的地址并将返回地址设置为ra
Jump And Link Register: Jump to address in t0 and set the return address to ra
jalr t0
jalr t0, -100
Jump And Link Register:跳转到t0中的地址并将返回地址设置为ra
Jump And Link Register: Jump to address in t0 and set the return address to ra
jalr t0, -100
jr t0
跳转寄存器:跳转到 t0 中的地址
Jump Register: Jump to address in t0
jr t0
jr t0, -100
跳转寄存器:跳转到 t0 中的地址
Jump Register: Jump to address in t0
jr t0, -100
la t1,label
加载地址:将 t1 设置为标签的地址
Load Address : Set t1 to label’s address
la t1,label
lb t1,(t2)
加载字节: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字节地址的符号扩展 8 位值
Load Byte : Set t1 to sign-extended 8-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byte address
lb t1,(t2)
lb t1,-100
加载字节:将 $1 设置为有效内存字节地址的符号扩展 8 位值
Load Byte : Set $1 to sign-extended 8-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byte address
lb t1,-100
lb t1,10000000
加载字节: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字节地址的符号扩展 8 位值
Load Byte : Set $t1 to sign-extended 8-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byte address
lb t1,10000000
lb t1,label
加载字节: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字节地址的符号扩展 8 位值
Load Byte : Set $t1 to sign-extended 8-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byte address
lb t1,label
lbu t1,(t2)
加载无符号字节: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字节地址的零扩展 8 位值
Load Byte Unsigned : Set $t1 to zero-extended 8-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byte address
lbu t1,(t2)
lbu t1,-100
加载无符号字节: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字节地址的零扩展 8 位值
Load Byte Unsigned : Set $t1 to zero-extended 8-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byte address
lbu t1,-100
lbu t1,10000000
Load Byte Unsigned: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字节地址的零扩展 8 位值
Load Byte Unsigned : Set t1 to zero-extended 8-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byte address
lbu t1,10000000
lbu t1,label
Load Byte Unsigned: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字节地址的零扩展 8 位值
Load Byte Unsigned : Set t1 to zero-extended 8-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byte address
lbu t1,label
lh t1,(t2)
加载半字: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半字地址的符号扩展 16 位值
Load Halfword : Set t1 to sign-extended 16-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halfword address
lh t1,(t2)
lh t1,-100
加载半字: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半字地址的符号扩展 16 位值
Load Halfword : Set t1 to sign-extended 16-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halfword address
lh t1,-100
lh t1,10000000
加载半字: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半字地址的符号扩展 16 位值
Load Halfword : Set t1 to sign-extended 16-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halfword address
lh t1,10000000
lh t1,label
加载半字: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半字地址的符号扩展 16 位值
Load Halfword : Set t1 to sign-extended 16-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halfword address
lh t1,label
lhu t1,(t2)
加载无符号半字: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半字地址的零扩展 16 位值
Load Halfword Unsigned : Set t1 to zero-extended 16-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halfword address
lhu t1,(t2)
lhu t1,-100
加载无符号半字: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半字地址的零扩展 16 位值
Load Halfword Unsigned : Set t1 to zero-extended 16-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halfword address
lhu t1,-100
lhu t1,10000000
加载无符号半字: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半字地址的零扩展 16 位值
Load Halfword Unsigned : Set t1 to zero-extended 16-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halfword address
lhu t1,10000000
lhu t1,label
加载无符号半字: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半字地址的零扩展 16 位值
Load Halfword Unsigned : Set t1 to zero-extended 16-bit value from effective memory halfword address
lhu t1,label
li t1,-100
立即加载:将 t1 设置为 12 位立即数(符号扩展)
Load Immediate : Set t1 to 12-bit immediate (sign-extended)
li t1,-100
li t1,10000000
立即加载:将 t1 设置为 32 位立即数
Load Immediate : Set t1 to 32-bit immediate
li t1,10000000
lui t1,%hi(label)
Load Upper Address : 将 t1 设置为标签的高 20 位地址
Load Upper Address : Set t1 to upper 20-bit label’s address
lui t1,%hi(label)
lw t1,%lo(label)(t2)
从地址加载
Load from Address
lw t1,%lo(label)(t2)
lw t1,(t2)
加载字: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字地址的内容
Load Word : Set t1 to contents of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lw t1,(t2)
lw t1,-100
加载字: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字地址的内容
Load Word : Set t1 to contents of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lw t1,-100
lw t1,10000000
加载字:将 t1 设置为有效内存字地址的内容
Load Word : Set t1 to contents of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lw t1,10000000
lw t1,label
加载字:将 t1 设置为标签地址处内存字的内容
Load Word : Set t1 to contents of memory word at label’s address
lw t1,label
mv t1,t2
MoVe:将 t1 设置为 t2 的内容
MoVe : Set t1 to contents of t2
mv t1,t2
neg t1,t2
NEGate :将 t1 设置为 t2 的否定
NEGate : Set t1 to negation of t2
neg t1,t2
nop
无操作
NO OPeration
nop
not t1,t2
按位非(位反转)
Bitwise NOT (bit inversion)
not t1,t2
rdcycle t1
从循环中读取
Read from cycle
rdcycle t1
rdcycleh t1
从 cycleh 读取
Read from cycleh
rdcycleh t1
rdinstret t1
从instret读取
Read from instret
rdinstret t1
rdinstreth t1
从 instreth 读取
Read from instreth
rdinstreth t1
rdtime t1
从时间读
Read from time
rdtime t1
rdtimeh t1
从时间读取
Read from timeh
rdtimeh t1
ret
返回:从子程序返回
Return: return from a subroutine
ret
sb t1,(t2)
Store Byte : 将t1的低8位存入有效内存字节地址
Store Byte : Store the low-order 8 bits of t1 into the effective memory byte address
sb t1,(t2)
sb t1,-100
Store Byte : 将$t1的低8位存入有效内存字节地址
Store Byte : Store the low-order 8 bits of $t1 into the effective memory byte address
sb t1,-100
sb t1,10000000,t2
Store Byte : 将$t1的低8位存入有效内存字节地址
Store Byte : Store the low-order 8 bits of $t1 into the effective memory byte address
sb t1,10000000,t2
sb t1,label,t2
Store Byte : 将$t1的低8位存入有效内存字节地址
Store Byte : Store the low-order 8 bits of $t1 into the effective memory byte address
sb t1,label,t2
seqz t1,t2
将 EQual 设置为零:如果 t2 == 0,则将 t1 设置为 1,否则为 0
Set EQual to Zero : if t2 == 0 then set t1 to 1 else 0
seqz t1,t2
sgt t1,t2,t3
设置大于:如果 t2 大于 t3,则将 t1 设置为 1,否则为 0
Set Greater Than : if t2 greater than t3 then set t1 to 1 else 0
sgt t1,t2,t3
sgtu t1,t2,t3
设置大于无符号:如果 t2 大于 t3(无符号比较)则将 t1 设置为 1,否则为 0
Set Greater Than Unsigned : if t2 greater than t3 (unsigned compare) then set t1 to 1 else 0
sgtu t1,t2,t3
sgtz t1,t2
设置大于零:如果 t2 > 0,则将 t1 设置为 1,否则为 0
Set Greater Than Zero : if t2 > 0 then set t1 to 1 else 0
sgtz t1,t2
sh t1,(t2)
Store Halfword : 将$1的低16位存入有效内存半字地址
Store Halfword : Store the low-order 16 bits of $1 into the effective memory halfword address
sh t1,(t2)
sh t1,-100
Store Halfword : 将$t1的低16位存入有效内存半字地址
Store Halfword : Store the low-order 16 bits of $t1 into the effective memory halfword address
sh t1,-100
sh t1,10000000,t2
Store Halfword : 将t1的低16位以t2为临时存储到有效内存半字地址
Store Halfword : Store the low-order 16 bits of t1 into the effective memory halfword address using t2 as a temporary
sh t1,10000000,t2
sh t1,label,t2
Store Halfword : 将t1的低16位以t2为临时存储到有效内存半字地址
Store Halfword : Store the low-order 16 bits of t1 into the effective memory halfword address using t2 as a temporary
sh t1,label,t2
sltz t1,t2
设置小于零:如果 t2 < 0,则将 t1 设置为 1,否则为 0
Set Less Than Zero : if t2 < 0 then set t1 to 1 else 0
sltz t1,t2
snez t1,t2
设置不等于零:if t2 != 0 then set t1 to 1 else 0
Set Not Equal to Zero : if t2 != 0 then set t1 to 1 else 0
snez t1,t2
sw t1,(t2)
Store Word : 将 t1 的内容存入有效内存字地址
Store Word : Store t1 contents into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sw t1,(t2)
sw t1,-100
Store Word : 将$t1内容存入有效内存字地址
Store Word : Store $t1 contents into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sw t1,-100
sw t1,10000000,t2
Store Word:将$t1的内容存储到有效的内存字地址中,使用t2作为临时地址
Store Word : Store $t1 contents into effective memory word address using t2 as a temporary
sw t1,10000000,t2
sw t1,label,t2
Store Word:将$t1 的内容存储到标签地址处的内存字中,使用t2 作为临时地址
Store Word : Store $t1 contents into memory word at label’s address using t2 as a temporary
sw t1,label,t2
tail label
TAIL call:尾调用(call without saved return address)a far-away subroutine
TAIL call: tail call (call without saving return address)a far-away subroutine
tail label

网友A:
感觉有点类似51,但比51强大

网友B:
楼主这个是跟JAVA配合起来使用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