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关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工控机? 2者是一个东西么?

楼主(2023-11-03):
什么是网关?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将一种通信转换成另外一个通信的设备。
比如将RS232转换成以太网的,或者将CAN转换成蓝牙的,就是从转换成另外一个的设备。
是这样理解么?

另外工控机是什么东西?
个人认为就是一个LINUX系统的小电脑,对么?
另外工控机就是附带好多种通信接口。

2者有什么联系?

楼主:
我看别人的描述上面,写的是Cotex-A55什么的内核什么的,感觉也可以认为是开发板一类的东西。

网友A:
网关一词更多的时候不是指某个实物,更像是一个角色,常用于网络环境中,用以指定网络出口的指向,比如在小付庄村中有100个村民,每个村民想要写信出去就把信交给村长,这个村长就是网关。而比如二牛的信息渠道比较多,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他比村长更熟,隔壁张三写了一封给二姨的信,直接递给了二牛,二牛负责给发出去,那二牛就是张三的网关。

工控机全名应该是工业控制计算机,属于计算机的某个特定使用场景,与普通的个人电脑(桌面计算机)相比,工控机的抗干扰性要更强,因为很多工业环境要比你家客厅复杂恶劣的多;其次,工控机的外围接口一般更丰富,比如RS232之类的,就是为了适用不同的控制对象;最后工控机一般硬件配置(CPU/内存/硬盘)都偏低,因为工业控制环境一般更多的是“控制”,不需要多复杂的计算量,所以一般减配降本。

楼主:
LINUX系统,哪些玩意看不懂,怎么使用他呢

网友:
简单讲,就是个 翻译

楼主:
啥?

感觉又就是一个开发板呢
但是人家挂载的是LINUX系统,为什么

网友B:
百度,bing搜一下就知道了。
https://zhuanlan.zhihu.com/p/165142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