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USB3 集线器上游端口连接枚举失败怎么办?

楼主(2023-11-03):
集线器的每个部分将完全单独枚举 - USB3 集线器将显示为两个独立的 USB 设备。如果设备都无法枚举,则可以使用以下流程图分为四种情况确定原因:
1. 如果 USB2 枚举成功,但 USB3 枚举失败
2. 如果 USB2 枚举失败,但 USB3 枚举
3. 如果USB2和USB3均无法连接,并且端口类型为USB Type-C
4. 如果USB2和USB3均无法连接,并且端口类型为USB Type-B或Type-C

网友A:
一种新的USB标准吗

网友B:
之前遇到过几次,后来就直接避免使用集线器了,直接连接到电脑USB

网友C:
直接用电脑自带的试试

网友D:
看着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