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TP是在所有协议中都实现的吗?

楼主(2023-11-03):
MTP是在所有协议中都实现的吗?

网友A:
请问楼主mtp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模块还是 一个协议

网友B:
目前支持MTP协议的只有WMP10(Windows Media Player 10)和WMP11(Windows Media Player 11)两个版本

网友C:
MTP的应用分两种角色,一个是作为Initiator,另一个作为Responder

网友D:
Media Transfer Protocol,媒体传输协议,是基于PTP(Picture Transfer Protocol)协议的扩展,主要用于传输媒体文件

网友E:
MTP支持对数字音频播放器的音乐文件和移动媒体播放器上的电影文件的传输,它是Windows Media框架的一部分,因此与Windows Media Player紧密相关

网友F:
MTP既可以实现在USB协议上,也可以实现在TCP/IP协议上,它属于上层的应用协议,而不关心底层传输协议

楼主(2023-12-07):
MTP并不是在所有协议中都实现的,MTP是基于PTP协议的扩展,主要用于传输媒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