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循环低温恒温器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3-11-03):
与液氮恒温器相比,闭循环低温恒温器显得稍微复杂一些!这主要表现在组成部分、体积重量、使用操作、升降温时间等方面。闭循环低温恒温器主要由冷头、氦压缩机、两根氦气连管组成,配套设备还有控温仪、真空泵,可能还有循环水冷机。
由于闭循环低温恒温器重量较大,所以一般来说,一旦固定好位置,就不再轻易挪动,这一点不像液氮恒温器那样,可以来回挪动使用方便。水、电、测试线等连接好之后,首先将样品放置好、抽好真空,然后开启循环水冷机,打开控温仪,就可以开启氦压缩机进行降温了,等温度稳定在目标值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进行测试了。
几点注意事项和常见问题
1. 如果氦气压缩机需要水冷,那在开启之前一定记得先开启循环水冷机
2. 降温之前一定要先将真空抽好
3. 打开腔体之前需要将温度升至室温
4. 如果发现温度无法降到指标温度,有几点可能的原因,一是冷头或者压
缩机需要维护了,二是压缩机需要补充氦气了,三是有较大漏热,比如真空没有抽好(此时恒温器外壁会结水或者结霜)、测试线过多或者碰壁了、光学窗口较大或者较多等。
5. 如果发现电学测量线路不通或者测试异常,需要分段检查线路,可能是测试线发生虚焊或者短路情况。
6. 如果发现控温仪温度显示异常,比如不显示或者数值明显不对,可能是线路问题、插头接触问题或者是控温仪的问题。
7. 使用过程中,如果发现恒温器出现声音异常,需要立即关机断电,并联系厂家检查处理。
8. 遇到未知、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应及时联系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