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可以详细解释一下总线带宽瓶颈对IO速度的影响吗?

楼主(2023-11-03):
可以详细解释一下总线带宽瓶颈对IO速度的影响吗?

网友A:
就总线带宽低了,IO速度就慢了

网友B:
就跟宽带网速一样的

网友B:
虽然是千兆的网卡,但是百兆宽带一样

网友C:
应该没有啥影响的

网友D:
这个你说的总线是内部的存储总线么?

网友E:
肯定会有影响,但是总线的速度一般都很快的

网友F:
这是有影响的,你把总线速度调低,外设的速度自然就低了

网友G:
这个咋解释,就是总线会影响到IO的速度啊

网友H:
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去研究,毕竟也不是做芯片,只是应用

网友I:
建议是总线速度一定要有多快配置多块,才不会影响其他的地方

网友J:
必须要有影响的啊,IO不都是从总线分出去的吗

网友K:
得看你是啥外设吧,要是并口,这种肯定有影响

网友L:
一般总线的速度会影响到外设的速度,IO也是外设的一种哦

网友M:
io的速度最终是收到硬件的限制还是总线的限制

网友N:
总线带宽是什么意思 是说总线的速度快慢吗

网友O(2023-12-03):
总线的带宽对io的响应速度有影响吗

网友P:
肯定是总线快 io也快 总线慢 io也会变慢啊 就是一个比例的问题

网友Q:
io的速度肯定跟总线时钟有关系的啊

网友R:
如果在时钟配置相同的情况下 主频越快 肯定io的速度越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