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RTC外部晶振测不到波形

楼主(2023-11-03):
目前使用ST32L433芯片进行开发,遇到一个很诡异的事情。使用外部低速晶振作用于RTC时。晶振俩端测不到波形。但是通过LSCO引脚映射输出LSE时钟却是正确的。

网友A:
你接上示波器的时候停振了,需要用x10档位

网友B:
楼上正解,示波器探头点上去相当于在晶振的引脚上并入了一个旁路电阻,加大了它的负载导致停振。

网友C:
楼上不错,还有一种情况是STM32原始问题,当低温时有的RTC会停振。

网友D:
示波器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上示波器的时候停振了,需要用x10档位

确实发现了是探头的问题。因为在探头接上晶振引脚的瞬间。LSCO波形消失了,探头拿开后波形又出来了。但是切成X10,仍然看不到波形。后面经过配置__HAL_RCC_LSEDRIVE_CONFIG(RCC_LSEDRIVE_MEDIUMHIGH)后可以看到波形了,但是幅度只有300mV。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发现了是探头的问题。因为在探头接上晶振引脚的瞬间。LSCO波形消失了,探头拿开后波形又出来了。但是 ...

为啥配置HAL_RCC_LSEDRIVE_CONFIG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还有可能是示波器的问题 也会对晶振引入干扰

网友G:
能正常工作说明晶振是好的 只能是因为引入了示波器导致晶振停止震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示波器探头点上去相当于在晶振的引脚上并入了一个旁路电阻,加大了它的负载导致停振。 ...

X10之后就会减小这负载是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接上示波器的时候停振了,需要用x10档位

请问为什么接上示波器就会停振呢

网友J: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估计是采集手段出问题了

网友K:
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系统工作正常我也检测不到晶振的波形

网友B(2023-12-04):
引用 网友I:
请问为什么接上示波器就会停振呢

你去了解一下探头,看看它的参数描述,你看看是不是有输入电阻和电容的参数,你就应该明白了,当表笔点到晶振的引脚上后,是不是就相当于它的输入电阻和电容与晶振的引脚并联?而晶振是不是也有一个参数是输入电阻和电容,你并上一个电阻和电容后,是不是破坏了原来的电路参数?

网友L:
如果晶振本身有问题,可能会导致无法产生稳定的波形

网友M:
检查晶振是否损坏

网友N:
晶振两端的电容是否正确连接以及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晶振频率。

网友O:
RTC晶振需要高精度的时钟

网友P:
LSE的负载电容很低,示波器探头杵上去看不到的。

网友Q:
如果晶振本身出现故障,就会导致无法测量到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