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3测评】F423+SPI+DMA驱动ST7789移植LVGL

楼主(2023-11-03):
1:手头有1.54方屏的 ST7789驱动,正好打了板子,可以试一下移植LVGL,连接了硬件的SPI,用硬件SPI和SPI+DMA两种方式驱动,连接显示板,原谅我这骨折一般的驱动板。
2:看了一下AT32 Work Bench支持F423型号了,实际配置了硬件的SPI,DMA
3:建立一个keil5工程,移植LVGL的文件,以及LCD的驱动文件
4:此处ST7789是从网上找的一个驱动文件,是直接可以配置的多模式驱动文件,LCD驱动文件中还有LCD屏幕原始的驱动,可以配置硬件的SPI,实际上ST7789一个就可以满足所有的SPI模式。当然,简陋的us和ms演示是我添加的

5:增加了一路USER按键的输入,设备在LVGL配置好接口后,运行程序可以显示当前添加的显示信息,以及用按键操作切换选择。

【存疑】:程序还是有bug,第一次移植LVGL,还是不熟悉,DAM驱动时会导致按键不能输入,暂时还没解决

网友A:
按键是用什么方式检测的 直接在while里面轮询都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是用什么方式检测的 直接在while里面轮询都不行吗

能检测到按下,估计是任务调度那的事,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B(2025-02-09):
代码呢?呜呜呜呜

网友C:
DMA怎么会影响按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