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23861 PoE供电控制通讯异常,能收到应答,但读取和写入都有问题。

楼主(2023-11-03):
使用SCL,SDAI,SDAO三线IO模拟通讯。缺省设置地址,0x20和0x28;

网友A:
通讯协议问题吧

网友B:
检查你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例如,检查SDA, SCL和SDAO线是否正确连接,且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C:
你的设备是否设置了正确的地址。如果地址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无法正确读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