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HSI时钟精度问题

楼主(2023-11-03):
请问:如果使用HSI的话,N32WB452的M4核心与蓝牙的M0核心之间的通讯会不会受到HSI时钟精度的影响?

网友A:
直接设置为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网友B:
程序依赖于精确的时间同步,那么HSI时钟的精度可能会影响到两个处理器之间的通信

网友C:
HSI时钟主要用于驱动处理器的运行,而内部各个模块之间的通信通常由其它专门的通信总线来完成

网友D:
除了HSI之外,还可以使用HSE、LSI、LSE等其他时钟源。

网友E:
使用HSI作为N32WB452的时钟源, M4核心和蓝牙M0核心之间的通讯可能会受到HSI时钟精度的影响。

网友F:
单片机使用HSI作为内部时钟源时,可能会出现时钟偏差问题

网友G:
一些单片机还提供了用于校准时钟源的机制,可以通过软件校正来提高时钟精度。

网友H:
可以采用多级时钟分频技术,或者采用多种时钟源进行混合同步等技术。

网友I:
精度通常比外部晶体振荡器或陶瓷谐振器要低。

网友J:
在使用HSI作为内部时钟源时,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HSI频率。

网友K:
HSI的精度相对较低,但具体精度需要查看相应的数据手册或者参考文档。

网友L:
如果N32WB452 M4核心与蓝牙 M0核心之间的通讯依赖于HSI时钟源进行同步或计时,那么这种精度的误差可能会影响到通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M:
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影响可能并不明显。

网友N:
如果两个核心之间的数据传输需要精确的计时或同步,那么时钟精度的误差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的错误或丢失。

网友O:
如果你担心HSI时钟的精度问题,你可以考虑使用外部晶体振荡器或者更高性能的时钟源

网友P:
HSI频率越高,精度越高,但是成本也越高

网友Q:
HSI时钟精度的具体表现可能会因不同的单片机型号和生产厂商而有所不同。

网友R:
在N32WB452系列蓝牙MCU中,M4和M0两个内核都有独立的HSI时钟源,所以这两个内核之间的通信不会受到HSI时钟精度的影响。

网友S:
数据手册会标HSI的精度

网友T:
可以满足大部分应用的需求。

网友E:
HSI时钟源的启动速度通常较快

网友A:
两个处理器之间的通信仍然可以正常进行。

网友U:
HSI时钟源的频率稳定性可能较差,其频率可能会随着温度、湿度、电压等环境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导致时钟精度的误差。

网友V:
通信不受HSI时钟精度影响。

网友W:
会受到HSI时钟精度的影响

网友X:
如果需要更高精度的时钟源,可以考虑使用外部晶体振荡器或陶瓷谐振器作为时钟源。

网友Y:
因为HSI时钟精度较低,可能会出现通讯延迟、数据错误等问题。

网友Z:
使用HSI的话,N32WB452的M4核心与蓝牙的M0核心之间的通讯会受到HSI时钟精度的影响。

网友AA:
芯片内部间通信也需要时钟的稳定可靠

网友AB:
可以使用多个时钟划分技术,也可以使用多个时钟源进行混合同步。

网友AC:
除hsi以外,还可以利用hse、lsi、lse等其他时钟源。

网友AD(2023-12-05):
大多数环境下,这类影响大概并不较着。

网友AE(2024-02-01):
当在微控制器中使用HSI作为内部时钟源时,可能存在时钟偏差问题

网友AF:
一些微控制器还提供了校准时钟源的机制,可以通过软件校准来提高时钟精度。

网友AG:
如果您担心恒生指数时钟的准确性,您可以考虑使用外部晶体振荡器或更高性能的时钟源

网友AH:
HSI频率越高,精度越高,但成本越高

网友AI(2024-03-02):
hsi时钟主要用于驱动处理器的操作,内部模块之间的通信通常由其他专用通信总线完成

网友AJ:
HSI时钟精度的具体性能可能因不同的微控制器型号和制造商而异。

网友AK:
可以满足大多数应用的需求。

网友AL(2024-04-07):
Hsi 时钟源的启动速度通常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