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 ADC单次转换切换通道是否可以直接启动转换?

楼主(2023-11-03):
如题,请问大家在单次转换模式下,切换通道后是直接调用ADC启动转换吗?

是否有必要在切换通道后做延时再调用启动转换函数?

网友A:
楼主的这种方式还不如直接使用多通道单次转换呢

网友B:
我觉得只要确认前一个通道转换完成就可以启动下一个通道进行采集转换

网友C:
这个说不好 可以直接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正常采集

网友D:
我觉得没有必要在代码中人为添加延时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吧  也不需要什么准备时间啊

网友F:
如果不需要重新初始化的话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G(2023-12-19):
可以加个小延时的

网友H:
一般是可以直接调用的吧,也不会有啥影响

网友I:
你直接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J:
我觉得切换通道的话,建议还是加个延时啥的,稳妥一些

网友K:
只要切换完成,就可以啊,就可以启动转换

网友L:
应该不需要等待吧,直接切换应该也无问题

网友M:
感觉是不用等,直接转换完成就可以启动ADC

网友N:
这些都是要调试的,看看数据对不对啥的

网友O:
只要转换完成了,就可以再启动下次转换的

网友P:
切换通道有些慢吧,应该等待它切换完之后,再启动ADC转换

网友Q(2024-01-31):
参考技术手册

网友R:
主要取决于微控制器ADC模块的配置和操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