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请问N32G435RB的DMA问题

楼主(2023-11-04):
请教大家:
用TIM2_CH3的PWM作为DMA的申请源:Dma_init(void)
{
.......
DMA_EnableChannel(DMA_CH1, ENABLE);
TIM_EnableDma(TIM2, TIM_DMA_CC3, ENABLE);//此句一执行,DMA1的通道1使能就会自动关闭,注消此句就不会关闭DMA_CH1的使能了,不知哪里的问题.

}

国民技术的手册DMA的这块看着就头大!8个通道后面又是63个通道号,到底哪个硬件源具体对应哪个通道号,也没有说明。好不容易搞清楚后,现在又遇到这种问题。

楼主:
我是第一次接触这芯片的小白,向大家请教了。

网友A(2024-02-26):
成功了吗

网友B:
国民技术的手册DMA的这块看着就头大!8个通道后面又是63个通道号,到底哪个硬件源具体对应哪个通道号
这个我也头大,没搞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民技术的手册DMA的这块看着就头大!8个通道后面又是63个通道号,到底哪个硬件源具体对应哪个通道号
这个 ...

N32G435RB 的DMA通道和外设没有固定的映射关系,任意一个DMA通道和任意一个外设都可以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