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有源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23-11-04):
电路图是无线电爱好者丛书,新型实用功率放大电路集锦,
P286面描述的有源二分频电路,原理就是运放有源滤波器,

我需要请教的问题是,图中R5是干什么用的?
因为我的理解是,滤波器刚刚把输入的信号分为高低两段,
这个R5跨接在两个滤波器的输出端,不是又把信号混合了,
至少会降低高音和低音的分离度吧?
期待懂的大神来帮我们解惑,谢谢啦。

网友A:
R5没有啥用
也混不了高频 低频(运放输出接近理想电压源)
直接拆了,或者不焊也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没有啥用
也混不了高频 低频(运放输出接近理想电压源)
直接拆了,或者不焊也没有什么影响 ...

好的,谢谢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