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4层板,各位大侠提点意见

楼主(2023-11-04):
一款直流电机驱动4层板,各位大侠提点意见

TOP

POWER

GND

BOT

网友A:
不建议弄这么漂亮,因为似乎超过我了

网友B:
大功率电源转换的电路部分,不建议铺铜,会产生严重的严重的干扰。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弄这么漂亮,因为似乎超过我了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电源转换的电路部分,不建议铺铜,会产生严重的严重的干扰。

谢谢,大电流地放内层GND层是否可以?

网友C:
非常漂亮非常工整

网友D:
布线很工整,但感觉芯片之间放得太远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电流地放内层GND层是否可以?

不建议把大电流的放内层,不利于散热。尽量放在外层。

网友F:
是电源滤波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布线很工整,但感觉芯片之间放得太远了。

嗯,是有点远了,现在是演示板,不考虑空间问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电源滤波电容吗?

第一个是电源滤波

网友G:
朋友们大家好,长期接各类嵌入式产品开发,公司外包项目,也可接毕业设计。各类单片机软件开发,硬件原理图PCB设计,提供方案。智能硬件、音视频、物联网产品,安防产品、车载产品,各类功能模块定制,物联网工业控制系统开发。PCB抄板,原理图反推,电子产品优化设计等。欢迎大家咨询QQ:664249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