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KEIL C51中1秒定时,下载到新唐MS51芯片中,变小了7倍

楼主(2023-11-04):
用Keil C51编写一段通过循环产生定时程序,时钟16MHz。    用Keil C51调试成刚好1秒,但下载到新唐MS51FB9A中运行,定时小了7倍,成为141毫秒。而同一程序下载到89S52中,时间为1秒正常;用proteus仿真也是1秒正常。用新唐给的定时器延时1秒程序,下载到新唐MS51FB9A也是正常。所有都是16MHz时钟,MS51输出时钟引脚测得为正常的16MHz。新唐芯片比普通51定时减小了这么多,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是新唐芯片初学者,恳请有经验的网友帮忙解释原因,先谢过了。

网友A:
可能是编译器和编译设置问题,你可以尝试禁用编译器优化,或者尝试在不同的编译器中编译代码,看看结果是否一致。另外,确保你的编译设置正确,例如时钟频率和编译目标器件等。

网友B:
你的开发环境和目标环境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开发环境中的仿真器可能会比目标硬件运行得快,这可能会导致定时器的计时出现问题。你应该确保你的开发环境和目标环境一致,或者尝试在不同的环境中运行程序,看看结果是否一致。

网友C:
新唐芯片的定时器可能与传统的8051芯片的定时器不同。你需要仔细检查新唐芯片的定时器设置,确保你正确地配置了定时器参数。你可以参考新唐芯片的官方文档或者示例代码来了解如何正确地设置定时器。

网友D:
如果你的程序中使用了中断处理,那么中断的处理方式可能会影响定时器的计时。你需要检查中断处理程序的代码,确保它不会干扰定时器的正常计时。

网友D:
可能还有一些外部因素可能会导致定时器的计时出现问题。例如,电源稳定性、外部干扰等。

网友E:
ms51 内振24Mhz ,及指令集是1t,建议写组语,或用timer作计时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我将按大家的提示继续查找问题所在。

楼主:
问题解决!
才注意到新唐MS51是1T  8051。
因为新唐MS51是1T单片机,而经典8051为12T单片机。所以执行速度两者差很多,因此软件延时不能通用。

楼主:
问题找到。

新唐MS51单片机是1T单片机,而经典8051是12T单片机,所以两者执行速度差很多,因此软件延时程序不能直接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是新唐MS51为1T 8051所致。

网友F(2023-12-17):
那说明你的时钟还是没配置对呗

网友G:
可能是你的MS51的晶振不对劲?

网友H:
你看看晶振起来了没?

网友I:
看看你的时钟配置部分,也是能改的吧,改成与原来一致

网友J:
你的demo是按照多少主频配置的delay啊?

网友K:
小七倍的话,一般就是时钟和程序里的时钟配置不一样导致的了

网友L:
比如说,你要是板载12M的晶振,你要程序里也要配置12M晶振的函数才行

网友M:
你用keil调试,keil那个不是有主频设置么,频率设置的对不对?

网友N:
仿真和实际硬件调试不一样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