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坛友,我这样调光行得通吗?

楼主(2023-11-04):
芯片是oc5011,通过调Rcs来调整工作电流。

刚看到有使用运放的恒流电路,

那我用下面的电路调节LED的工作电流是不是也行得通?最小工作电流500ma,最大是3.5a。

@王栋春 :有几组不同的灯,电流要求最小0.5a,最大3.5a。这芯片自身是带调光功能的,但会频闪。只好用这种歪门邪道的方法。
xch
U3岗位上的 RS8411 是小舅子?
楼主的调光要求是多少?

网友A:
估计不行,OC5011应是通过VIN与CS之间的压差来判断电流,你的电路会让CS电压剧烈变化。
建议在推荐电路基础上,CS脚串电阻,然后再对CS脚加一点点偏置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行,OC5011应是通过VIN与CS之间的压差来判断电流,你的电路会让CS电压剧烈变化。
建议在推荐电路基础 ...

非常感谢大侠,果然还是行不通。偏置电流在这个电路上是个什么概念,应该怎么加?有需要做点东西,实在是不知其所以然。

我另一个mos管坏的贴子也多谢兄弟不嫌外行麻烦,耐心解惑。那个电路最后是把控制部分的电压从3.3变成5v后好了,为什么好了完全稀里糊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果然还是行不通。偏置电流在这个电路上是个什么概念,应该怎么加?有需要做点东西,实在是 ...

偏置电流就是叠加一个电流,就是把你看到的运放恒流电路Iout接到CS引脚。
“运放恒流电路”也可试一下用“三极管恒流电路”代替。

楼主:
多谢兄弟。我试了下,电路还是可以工作,电流基本稳定的。现在问题是运放3脚处的电压跟预想的不一样,明天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B:
人家是DIM调光,你这是多此一举,控制RCS很麻烦的,人家内部是差分检测压降,你外加的稳定性可能会很差。
PWM可以直接DIM调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DIM调光,你这是多此一举,控制RCS很麻烦的,人家内部是差分检测压降,你外加的稳定性可能会很差。
P ...

是的,很麻烦。我这个是拍照的光源,用dim调光因为频闪有明显条纹。找到两种无频闪的驱动芯片,但电感大,元件也多,我板子面积不太够。非专业人士做着玩,折腾即目的,先试着。

网友B:
有BUCK降压恒流驱动LED的芯片,RCS接地的,因为共地,很容易外加偏置,调整恒流值,比如XL3001

楼主:
多谢大侠,可惜xl3001电流稍微小了些,找半天没找到合适的。这两天搜了一下加偏置的方法,但还是搞不明白如果是oc5011的话应该怎么加偏置,跟xl3001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