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 2023我的idea] 基于PI Expert Online设计大功率USB-PD电源设计

楼主(2023-11-04):
● 方案名称: 基于PI Expert Online设计大功率USB-PD电源设计
● 方案简述:
    USB-PD(Power Delivery)是基于USB Type-C的一种新型电源供电标准,最大供电功率可达100瓦(W);随着USB Type-C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设备(主机,手机、平板、显示器、工作站、充电器等)使用USB-PD方案。USB Type-C系统带来较高的供电能力。由于传统的USB电缆只容许提供2.5W功率,采用USB Type-C电缆则容许提供高达5V/3A即15W的最大功率, USB-PD可达100W。
● 规格

● 应用
    电源传输 (Power Deliver, PD) 协议,电压电流指标就可以提升到20V/5A即100W的最大功率,可以通过USB端口为大型设备供电。
1,笔记本电脑,迷你主机等设备进行充电。新的USB PD 3.0协议还支持可编程电源 (Programmable Power Supply, PPS) 协议,容许对总线电压和电流进行精确调节。
2,大型嵌入式主板供电。
3,智能车供电
4,摄像头,监控

● 电源设计原理图

● 变压器的结构图

● 设计考量

   CC (Channel Configuration) 线的作用是对两个连接在一起的设备进行电源供应的配置。初始情况下,USB Type-C接口的VBUS上是没有电源供应的,系统需要在电缆连接期间进行设备角色的定义,插座上的CC线被上拉至高电平的设备将被定义为电源供应者即源端,而被下拉至低电平的设备将被定义为电源消费者即吸端。PD协议的SOP通讯就开始在CC线上进行以选择电源传输的规格:吸端将询问源端能够提供的电源配置参数(不同的总线电压和电流数据)。由于吸端对电源的需求常常是与吸端的系统有关的(例如电池充电器),吸端的嵌入式系统控制器就需要先与吸端的PD控制器进行通讯以确定相应的规格。

   保险丝F1可隔离电路并提供保护,防止部件故障和共模扼流圈L1、L2和差模扼流圈L3以及电容器C1和C2,C21 EMI衰减。电容器C3用于降低电源上的共模噪声
供给桥式整流器BR1和BR2对交流线路电压进行整流并提供全波整流DC。薄膜电容器C7提供输入去耦电荷存储以减少输入开关频率和谐波下的纹波电流。当电源接通时,电阻器R1和R2以及U3使电容器C1放电与交流电源断开。金属氧化物变阻器(MOV)RV1通过箝位由电源看到的输入电压。PFS7628C升压转换器4.2升压转换器级由升压电感器T2和PFS7628C IC U4组成。这转换器级作为PFC升压转换器工作,从而保持正弦输入电流到电源,同时调节输出直流电压。升压二极管D4是Qspeed X系列LXA03D530,具有平衡的成本效益解决方案EMI和开关速度性能。在启动期间二极管D3向输出电容器C2提供涌入电流路径,绕过开关电感器T2和开关U4以防止谐振开关电感器和输出电容器之间的相互作用。电容器C27为RTN提供了一个短的高频返回路径,以改善EMI结果并且在关断期间减少U4 MOSFET漏极电压过冲。电容器C2对U1 VCC引脚进行去耦和旁路。电阻器R15编程输出电压电平[通过电源良好阈值(PGT)引脚],低于该阈值POWER GOOD引脚将进入高阻抗状态。U1 REF引脚上的电容器C23是内部参考的噪声解耦器对全模式的输出功率进行编程,100%额定功率[C23=1F] 或效率模式,80%[C23=0.1F] 额定功率。
   变压器(T1)初级的一端连接到整流的DC总线;另一个是连接到InnoSwitch3 CP IC(U1)内部的开关的漏极端子。电阻器R4和R5为欠电压和过电压提供输入电压感应保护条件由二极管D1、电阻器R8和R9以及电容器C4形成的低成本RCD箝位限制了在U1内部的开关断开的瞬间U1的峰值漏极电压。夹子有帮助以耗散存储在变压器T1的漏抗中的能量。IC是自启动的,使用内部高压电流源为BPP引脚充电电容器(C6)。在正常操作期间,一次侧块由变压器T1上的辅助绕组供电。辅助输出(或偏置)使用二极管D2对绕组进行整流,并使用电容器C5对绕组进行滤波。电阻器R14限制电流被提供给InnoSwitch3 CP IC(U1)的BPP引脚。线性调节器包括电阻器R13、BJT Q1和齐纳二极管VR2防止电流的任何变化通过R14。齐纳二极管VR1与D8和R15一起提供初级感应输出过电压保护在反激式转换器中,辅助绕组的输出跟踪输出电压转换器的。如果转换器输出端出现过电压,辅助绕组电压增加并导致VR1击穿,然后导致电流流入InnoSwitch3 CP IC U1的BPP引脚。如果流入BPP引脚的电流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