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摇摇棒的问题

楼主(2023-11-04):
最近在看匠人的《匠人手记》,看到摇摇棒这一部分,
想照着做一下。

我对惯性开关怎么搞得不太清楚。电阻脚好搞,金属柱怎么搞?固定在板子上吗?还是画板子时留两个孔?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淘宝找一下振动开关, 应该就是这个东西。里面就是个软弹簧,挥动时就短路,不挥动是慢慢就开路。